机械硬盘与固态硬盘谁更安全?(来自互联网)

楼主(2015-11-20):
(本贴来自互联网)
要讨论机械硬盘(简称” HDD”)和固态硬盘(简称” SSD”)谁更安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各自的存储原理。
首先机械硬盘是采用磁介质进行数据存储的。在硬盘的盘片表面都涂有磁性介质,这些磁性介质被划分成磁道,在每个磁道上就好像有无数的任意排列的小磁铁,它们分别代表着0和1的状态。当这些小磁铁受到来自磁头的磁力影响时,其排列的方向会随之改变。利用磁头的磁力控制指定的一些小磁铁的方向,使每个小磁铁都可以用来存储数据。
而固态硬盘SSD中,在存储单元晶体管的栅(Gate)中,注入不同数量的电子,通过改变栅的导电性能,来改变晶体管的导通效果,从而实现对不同状态的记录和识别。在SLC架构中,栅中的电子数目多与少,带来的只有两种导通状态,对应读出的数据就只有0/1;MLC架构中,栅中电子数目不同时,可以读出多种状态,能够对应出00/01/10/11等不同数据。
从各自的存储原理上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差别。然而硬盘的数据安全的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呢?
首先在硬盘损坏方面。SDD由于没有传统的磁头之类的机械结构,使其不会发生机械故障,虽然固态硬盘不惧机械故障,但是固态硬盘却害怕高压电流。因为电流损坏电路可能直接让数据无法挽回。而HDD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故障概率会逐渐增加。此外SDD由于其结构原因导致对震动、磁场、碰撞不敏感。而大的震动、磁场、碰撞都有可能对机械硬盘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害,威胁其存储的数据安全。但是,机械硬盘损坏后修复其数据的概率是远大于固态硬盘的。
然后是其寿命。基于闪存的固态硬盘是有写入寿命限制,且一旦损坏,整个SSD的数据都将丢失。而机械硬盘原则上是没有写入寿命限制。因此从结构上来看,SSD更安全。
存储安全方面。硬盘读写过程中NAND闪存的存储块不能被直接覆盖重写,只能重新写入先前被擦除的块中。如果一个软件加密程序对已经存在于SSD上的数据进行加密,那些原始的、看上去已经被覆盖掉的原始数据实际上并没有被覆盖,它们依然可以被读取,从而造成信息泄漏。而HDD可以直接覆盖掉指定的扇区,因而不存在这个问题。
与传统的硬盘驱动器相比,固态磁盘驱动器可能会提供更好的数据安全性。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一般固态硬盘不容易出现故障,但是一旦发生故障数据就很容易不安全,而且很难恢复。我们应根据实际使用场景和需要来做出选择。同时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硬盘存有重要数据,就可以通过时时检测硬盘健康状况来预防数据丢失,保障数据安全。

硬盘的S.M.A.R.T表就是对硬盘进行时时检测的工具,其全称为“Self-Monitoring Analysis and Reporting Technology”,即“自我监测、分析及报告技术”。支持S.M.A.R.T技术的硬盘可以通过硬盘上的监测指令和主机上的监测软件对磁头、盘片、马达、电路的运行情况、历史记录及预设的安全值进行分析、比较。当出现安全值范围以外的情况时,就会自动向用户发出警告。(本贴来自互联网,评论需谨慎操作)

网友:
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固态硬盘安全,对于公司客户来话,机械硬盘更安全,数据很重要

网友:
楼上头像亮啦 固态硬盘 机械硬盘个有优缺点 看用在什么位置 自己选择

网友A:
SSD坏了好像不能做数据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坏了好像不能做数据恢复。

对啊,里面全是芯片

网友:
然后是其寿命。基于闪存的固态硬盘是有写入寿命限制,且一旦损坏,整个SSD的数据都将丢失。而机械硬盘原则上是没有写入寿命限制。因此从结构上来看,SSD更安全。
这里总结应该是机械硬盘更安全吧。

网友:
固态确实是快很多,现在很多换硬盘的

网友(2016-04-11):
其实很好决定,固态做系统盘,机械做数据盘,完美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