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借尸还魂,一个小技巧,加点分吧,谢谢

楼主(2015-11-20):
联想V470 借尸还魂,一个小技巧,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焊盘烧黑了?

网友A:
楼主真是高手,这样都可以,最后想多问一句,你的绿油漆在哪里买的,用洗板水洗的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高手,这样都可以,最后想多问一句,你的绿油漆在哪里买的,用洗板水洗的掉不。

加分,加分

网友:
楼主你的绿油漆用洗板水能洗掉不,我想买那种用洗板水洗不掉的,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网友:
呵呵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还是你厉害,只要能解决问题赚钱就好!

网友:
这个是给我们维修人员留的。三路供电,只要是这种龟壳都留有一路空位,修起来简单了好多。感谢纬创资通

网友:
还真的没有这样试过……学习了

网友:
这样不是少了一组供电?

网友:
这个绿漆  我也想知道哪里买的  多久会干  每次都要等好久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爱坏特别是乌龟壳子

网友:
这样会不会供电不足呀

网友:
还搞绿油。不错不错

网友:
用屏线来飞 就不用加绿漆了吧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我也试试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搞点热熔胶就好了,绿油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