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求救!

楼主(2015-11-20):
成这样子了,还有救吗?X宝上找不到该主板,请支招。谢谢!

网友:
没救了吧!

网友:
电机电路烧毁了把

网友:
继续UP,求教!

网友:
楼主可以先弄本 迅维的硬盘维修不是事看看

网友:
烧的很严重啊,对硬盘电路表示不懂。

网友A:
电路严重烧坏,07年第21周出的PCB板,上万能的X宝或者去二手电脑店碰碰运气吧,祝你好运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严重烧坏,07年第21周出的PCB板,上万能的X宝或者去二手电脑店碰碰运气吧,祝你好运哟

X宝上找不到该主板,没法了。

网友B:
找块相似的板子慢慢修,肯定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块相似的板子慢慢修,肯定能修好的

请支招?谢谢

网友C:
换板  拆这块板的BIOS装上去新版     应该是西数的盘吧

网友D:
还有  这种盘的板X宝肯定有!是你不会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  这种盘的板X宝肯定有!是你不会找!

可以帮我找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你是想直接换版了吧   这个修起来感觉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帮我找个链接吗?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要REV 1的你这片

网友:
找块类似的板子换件, 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我有呀,701477-002.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板  拆这块板的BIOS装上去新版     应该是西数的盘吧

这板没有芯片的

网友:
开盘不行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没有搞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路严重烧坏,07年第21周出的PCB板,上万能的X宝或者去二手电脑店碰碰运气吧,祝你好运哟

弱弱问一个,从哪里看出来是07年21周出的?

网友:
都这样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个,从哪里看出来是07年21周出的?

PCB板右方,板子边缘的那个---------L012,倒过来就是2107

主控IC是07年24周的,正品货(品牌电解电容,三极管,MOS管,IC)有条件做标识的时候,都会把生产年份和第多少周生产的信息告诉消费者的

网友:
某宝一搜一大把 701477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路严重烧坏,07年第21周出的PCB板,上万能的X宝或者去二手电脑店碰碰运气吧,祝你好运哟

07 年 出了 500g  盘子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G:
07 年 出了 500g  盘子了嘛?

记不清了,应该出了,500G好像是那个时候容量最大的盘子,价格嘛,呵呵。。。。。

反正这宝贝做为成品,最早是07年08月份左右出厂的,晚点的话就要9,10月份出厂了

网友:
硬盘的板子没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不清了,应该出了,500G好像是那个时候容量最大的盘子,价格嘛,呵呵。。。。。

反正这宝贝做为成 ...

那您入行 有 十多年啦!

网友:
没有戏了。换板吧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H:
楼主没点专业知识,估计换板也不行,因为,BIOS集成在CPU控制块里,要通刷而且数据没得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没点专业知识,估计换板也不行,因为,BIOS集成在CPU控制块里,要通刷而且数据没得救。。。

嗯,没错,换了ROM也不行。
现在开盘去了。

网友:
这个盘你修不好。ROS是集成在主芯片里的。

网友:
需要PC3000
匹配。

网友:
换板试一下可敲盘 如敲盘那只有开盘了。

网友:
都成这样了,咋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严重烧坏,07年第21周出的PCB板,上万能的X宝或者去二手电脑店碰碰运气吧,祝你好运哟

07年好像没500G的盘吧。。。160和320的多

网友:
看LZ有很多图纸在盘里面。。。。

网友:
台凄惨了,买个板子转BIOS吧,这样修好能用的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