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 跑 52 显卡 问题吗

楼主(2015-11-20):
加焊  显卡   南桥  都一样  BIOS  刷了也不行 。

网友:
52应该是显卡问题 加焊不行换

网友A:
是amd的吗  AMD北桥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吗  AMD北桥爱坏

4411  intel 芯片组   AMD 显卡

网友:
今也遇一跑52的4411s,吹了显卡亮了,代码还是跑52

网友:
换个显卡看下吧,应该可以好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亮机电流多少啊?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跑52应该差不多亮了   显卡问题  加焊不行的话就重植一下

网友:
我的两台都是52重植都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