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复位只有一半,怎么 修???

楼主(2015-11-20):
型号 P5KPL-AM SE  内存 桥 总线 CPU 时钟都正常,复位却只有一半,换过时钟,刷过BIOS,甚至CPU主控与鞋控都掉了,还有IO我也换掉了,除了桥之外,我把能换掉的都换了,但奈何复位始终只有一半,各位高手怎么弄啊??

网友:
可以找个点位图按没复位修啊

网友A:
换个时钟芯片试下

网友B:
复位一半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时钟芯片试下

已经换了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一半是什么意思

正常3.3的电压,现在只有一半,懂!

网友:
得用图纸  修了    应该是个芝麻管坏了

网友C:
ASUS不跑吗就复位一半,先搞定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不跑吗就复位一半,先搞定其他

你说的其他事什么?啊?

网友D:
有时候桥虚焊也会造成复位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桥虚焊也会造成复位偏低

你的意思是要我换桥啰!

网友E:
当不跑码修,你应该会修不跑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不跑码修,你应该会修不跑码吧

能换的都换了啊!不跑马也就换这些东西吧!

网友F:
外设,桥,上拉,阻值,所有复位低一半还是只是某个部分……。要讲请楚撒。从时钟之后开始查。还有两个PG

网友:
查南桥的复位条件,供电时钟和两个pg正常就干桥,看是不是桥拉低了

网友:
复位电压只要一半 是按不跑马修的 刷BIOS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断线可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设,桥,上拉,阻值,所有复位低一半还是只是某个部分……。要讲请楚撒。从时钟之后开始查。还有两个PG

全部无复位。。。。。

网友G:
是没有复位吧?还复位一半?晕死。查南桥有没有收到CPU电源芯片发出的PG,IO有没有收到ATX电源发出的PG,这2个PG正常的话就查IO有没有收到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没有复位吧?还复位一半?晕死。查南桥有没有收到CPU电源芯片发出的PG,IO有没有收到ATX电源发出的PG,这2 ...

我看你不只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而且估计听都没有听说过,楼上都有说复位一半当不跑马修好吧!自己没遇到过。。。。,我都无语;了

网友:
复位一半是有的地方有复位,有的地方没有复位才能叫复位一半,你这是复位电压只有一半就是没有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没有复位吧?还复位一半?晕死。查南桥有没有收到CPU电源芯片发出的PG,IO有没有收到ATX电源发出的PG,这2 ...

ASUS不跑码就复位电压一半,很多时候都这样的

网友:
先加焊桥  不行换试试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哎!没修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已经陷入误区 了,不少ASUS主板复位针正常也就是1.8V。不要再考虑这个电压 了

网友:
复位有一半电压的当无复位修

网友:
拆掉网卡芯片

网友:
月饼老师是这样说滴,复位只有一半当不跑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时钟芯片试下

复位一半 问题应该在 CPU跟北桥之间的822问题,

网友H:
是电压太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电压太低了吗?

一半的电压,

网友:
可能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复位1.9v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很难哦,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I:
用点位图,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点位图,慢慢查

对此!我也只能呵呵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