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67A-C43(MS7673-1.01)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5-11-20):
同行丢来一张1155大板,型号是V星P67A-C43。说是以前收来的,最近手里刚好收到个i3 2120,想配一起自用。我说你丢我这里吧,有结果了给你消息。

板子成色还算不错,目测没有维修痕迹,遂放手术台。先打各路供电的对地阻值,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于是插上ATX排插,准备上电。

触发后,诊断卡复位灯熄灭,量PCI槽的B16时钟点与A15复位点。测得数据是1.6V和3.3V,是正常的。量PCI-E槽的A11复位点与A13、14时钟点,测得数据是3.3V与0.41V、0.42V。也是正常的。难道是有复位不跑码?不一定,供电还没测量,先量下供电再说

内存:1.5V,正常
桥:1.05V,正常
PLL锁相环:1.8V,正常
VTT总线:1.05V,正常
VCCSA系统代理:0.93V,正常
CPU核心供电:0V,不正常

没道理,Intel的板子,CPU供电都还没出,桥怎么会出复位呢?

时序:Intel的板子,当CPU供电正常出现后,CPU电源管理芯片会发出VRMPG信号,经过三极管和上拉电阻改名,得到SYS_PWRGD(系统电源好信号)给桥。然后IO发出PWROK信号给桥。桥再接受到这两个信号之后,如果32.768K晶振、25M晶振都正常,桥核心供电与桥ME供电(大部分板子这个桥ME供电都是桥核心供电直接给的,两路并一路,部分高端板子有分开设计)正常。只要桥正常,BIOS条件满足,芯片完好且资料完整,那么就会发出CPU_PG和DRAM_PG这两个信号给CPU,之后延迟发出PLTRST总复位信号。

现在CPU供电都没有,桥怎么能发总复位出来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VRMPG到SYS_PG这个转换过程中出了问题,也就是VRMPG根本就没有发出,但因为三极管或者上拉电阻的问题,导致SYS_PG发出。才使得桥认为CPU供电正常。那怎么测?看图纸

这板子的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UP6234A,27脚就是VRMPG发出引脚。当电源管理芯片通过这个信号正常发出VRMPG信号后,得到R869这个1K电阻上拉总线供电的电力值,通过R868这个4.7K电阻,到达Q66内部一个MOS管A管的G极,因为A管的S极接地,所以A管的D极被顺势拉低成低电平,又因为A管的D极和B管的G极相连,而B管的S极是接地,所以B管的D极就恢复成高电平。进而3.3V被R871(4.7K)和R867(100K)电阻分压,得到3.1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作为SYS_PG信号送往桥。

实际检测发现,Q66的2脚,也就是电管那边过来的VRMPG信号是0V,但是5脚和6脚也是0V低电平,这是不正常的,正常应该是3VSB的高电平信号。3脚SYS_PG脚是3.1V高电平。难怪会发出SYS_PG信号。断电后,量Q66的引脚,发现5脚、6脚已经和1脚、4脚接地导通,根据V星主板上这个双MOS管的尿性,完全可以判断这元件是报废。

V星料板上找个这样的双MOS管置换之后,再次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亮起来,不过还是回到原来的故障点,CPU供电没有。

不出CPU核心供电的问题有很多,但对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的检测是必不可少。其中大家尤其喜欢对EN开启信号的检测。我也不例外。也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怎么的,偏偏就是EN信号为0V。看图纸:

打方框和打圈的都是有设计没走零件,所以直接忽略。当CPU_SA(系统代理电压)正常后,通过R836(4.7K)控制Q63这个三极管的B极,因为E极接地,所以C、E导通。C极被拉低。而C极又是个Q64这个三极管的B极相连,而Q64的E极接地,因此Q64截止,Q64的C极恢复成高电平,进而12V经过R893(9.1K)和R890(1K)分压后得到1.2V的高电平,开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端口。

实际检测,Q63的B极有正常的0.7V控制电压,但是C极并没有被拉低,镊子短接Q63的C、E两个端口,诊断卡复位灯熄灭,且跑15。说明就是Q63内部断路导致。料板上置换之后,顺利跑码22。

但一直停留在22,扬声器也没有报警。换个CPU问题依旧。我槽,可能BIOS都还有问题。

去V星官网下载,早期版本虽然可刷但码都不跑了,最新版本的居然是一体式,还要分离。好在百度有分离的方法,依葫芦画瓢,终于得到最新BIOS的ROM文件。

刷新之后,板子顺利点亮进BIOS。

做系统跑鲁大师试试,都没什么问题,板子算修复

老规矩,上传图纸和BIOS,这板子的BIOS是8M,因此分开压缩,需要下载2个一起解压才行。BIOS是最新的5.4版本,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新。

网友:
谢谢LZ分享经验贴 分给你加上了

网友:
这头像,这思路。。。啧啧,请收我为徒吧师父!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思路有点错,这里应该先要解决cpu核心供电偏低故障。

网友:
思路完美,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思路有点错,这里应该先要解决cpu核心供电偏低故障。

楼主知道怎么修,只是给我们小白鼠讲解了为什么vcore没出来复位却先出来了我说的对吧楼主

网友:
分明天帮你补上这个PLL锁相环在哪里可以测得到第一次看见

网友C:
厉害 请问PLL锁相环是什么书里没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请问PLL锁相环是什么书里没有写

你的书里对1155板子各大供电是怎么描述的?

网友:
这个板坏的地方好多啊,加分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佩服佩服啊

网友:
楼主就是修台板高手,看了好多修台板的帖子写的都很好

网友:
看过楼主的很多帖子,虽然我不懂太多,但绝对霸王级别的维修人,再看楼主的维修台,其做事的态度可见一斑,真是我等学习的楷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怎么修,只是给我们小白鼠讲解了为什么vcore没出来复位却先出来了我说的对吧楼主

恩,我是喜欢正确按时序来走维修的人。

网友:
太给力的经验

网友:
LZ是不是去【迅维】学习过呢

网友D:
不错,可以当教程了,不过有一处是错误的就是板主把Q66说成了MOS管,图纸来看是复合三极管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E:
帖子写的真的很详细,思路很清晰很好的教学帖。但Q66是双三极管不能叫双MOS管吧,板子上没编号你怎么找到Q6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写的真的很详细,思路很清晰很好的教学帖。但Q66是双三极管不能叫双MOS管吧,板子上没编号你怎么找到Q6 ...

那师傅教你跑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没一定的基础  是修不好这板子的

网友:
写这么多不容易  加分~

网友:
很不错的主板维修教程 加分

网友:
偶像呀  你就是我们维修人员的明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怎么修,只是给我们小白鼠讲解了为什么vcore没出来复位却先出来了我说的对吧楼主

顶你一个。。 我也是这么认为。。   楼主的思路是正确的。。
            因为按照正常的思路想就是不可能有复位的。 !

网友:
赏君一帖子,胜读十年书啊。 ..
                          不错。 一直有关注你。写得很用心和仔细, 教会不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怎么修,只是给我们小白鼠讲解了为什么vcore没出来复位却先出来了我说的对吧楼主

那些平时爱评论别人的, 怎么不见得他发几个精华帖子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顶你一个。。 我也是这么认为。。   楼主的思路是正确的。。
            因为按照正常的思路想就是不可 ...

嘿嘿仁兄正解也

网友:
技术很好,这么修一片台式机的板子,得多少钱?

网友:
太厉害了 V星好多都是有一点不正常就 掉电 不好测量

网友:
不错,为新板子点个赞。

网友:
楼主好强,CPU没核心供电却有复位都注意到了,要是我 直接修好供电 还不跑码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
大神还是大神。。。思路这么清晰。。。很受教!!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  赞一个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还会分离

网友:
真是好帖,楼主分析太详细了,看不明白都难!~   不过思路没学会

网友G:
        SYS_PWROK不是在DRAMPWROK和PROCPWRGD之后.?     时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YS_PWROK不是在DRAMPWROK和PROCPWRGD之后.?     时序

在之前。不明白问老徐。

网友:
引用 网友G:
Q66   不换     CPU供电修好    是不是也可以用!

可以用,但我喜欢追本溯源

网友:
很不错。要向LZ学习

网友:
楼主讲解的好精彩

网友:
大哥理论水平高,小弟佩服!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对时序熟悉 维修的流程分析完美 赞!

网友:
给楼主点赞,棒棒哒,写的非常好,照顾了我这种纯小白,谢谢楼主!

网友:
Intel的板子,当CPU供电正常出现后,CPU电源管理芯片会发出VRMPG信号,经过三极管和上拉电阻改名,得到SYS_PWRGD(系统电源好信号)给桥。然后IO发出PWROK信号给桥。现在cpu供电都没有就修VRMPG。。时序不是很对阿。这个时序好像4,5系列时序6系列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思路有点错,这里应该先要解决cpu核心供电偏低故障。

这明摆是4,5系列时序,那里是6系列的

网友:
讲的很细致,学习学习

网友:
只是en没有开启和bios坏。时序真的不对,,我看一下葵花宝典发现还是错阿。。。

网友I:
P67A-C43高端板和以前6系列不同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P67A-C43高端板和以前6系列不同了阿

我不清楚实地是怎么教,但从你发表的言论来看,我感觉你学的很死。

网友I:
我学得死阿。。没有cpu供电那里vrmpwrgd阿
不是先修cpu供电,搞什么pg阿。。你懂6系列时序,你问老徐,和饼哥阿。。前面都没有搞好后面搞什么阿。

网友:
维修大佬都说你时序错,不只我一个说,你学得活,活过头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学得死阿。。没有cpu供电那里vrmpwrgd阿
不是先修cpu供电,搞什么pg阿。。你懂6系列时序,你问老徐,和 ...

那这帖子你看明白了否?明明没有CPU供电,但已经出了SYS_PWROK,这难道不是违反时序?CPU电管芯片还没发出VRMPG信号,但因为六脚双三极管芯片损坏,导致SYS_PWROK这个信号发出。我把这个六脚芯片替换之后,SYS_PWORK信号顺利消失,就回到再去修CPU供电。你不是学的死是什么?理解能力差,眼神也有问题。

网友:
Intel的板子,当CPU供电正常出现后,CPU电源管理芯片会发出VRMPG信号,经过三极管和上拉电阻改名,得到SYS_PWRGD你自己说当CPU供电正常出现后现 在搞什么那VRMPG到SYS_PG这个转换过程中出了问题,也就是VRMPG根本就没有发出,你活阿,活着这样阿。。你去问下你活上天。。

网友I:
恩,我是喜欢正确按时序来走维修的人。这个正确时序吗。。你去问,你对我送你一百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我是喜欢正确按时序来走维修的人。这个正确时序吗。。你去问,你对我送你一百分

扯淡加可笑,祝你在维修道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I:
我没有批评大家谈论才能提高维修手平。。我说出自己的看法,可能自己错或你错都谈论中到解决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批评大家谈论才能提高维修手平。。我说出自己的看法,可能自己错或你错都谈论中到解决阿

现实就是,你的看法只能说明你学的死。理解能力差,不会变通。连我为什么CPU供电没有却有SYS_PWROK这个信号出现而去维修都弄不明白。有什么可谈的?

网友I:
我知你先修vrmpwrgd和pwrok给假的复位信号出来,这个不是更笨的方法吗,那里活用阿

网友:
反过来修是按时序来晕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知你先修vrmpwrgd和pwrok给假的复位信号出来,这个不是更笨的方法吗,那里活用阿

这叫笨?追本溯源,按部就班,把不符合时序的故障解决掉难道不是一个维修人专业的态度?

网友:
高手啊  我这刚来实地的看不懂  慢慢学习了。。。

网友I:
我再看了一次帖子你时序倒过一步,我习惯先修cpu供电,在修vrmpwrgd,vrmpwrgd供电比cpu供电先出来产生复位了3.3v,可能大习惯时序先后。。。

网友:
是我们修太按时序修阿。。。一样修得好但时间比你久一点,我们抓波判断后极的好坏。。受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再看了一次帖子你时序倒过一步,我习惯先修cpu供电,在修vrmpwrgd,vrmpwrgd供电比cpu供电先出来产生复位 ...

所以应该养成仔细看帖的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怎么修,只是给我们小白鼠讲解了为什么vcore没出来复位却先出来了我说的对吧楼主

你认真看一下,他时序是对,比我们按时序修得快,好的经验。。吸收了

网友I:
请问一下分离开的bios是不是分压出用编辑器先一个一个写进去阿。。要写两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维修思路有点错,这里应该先要解决cpu核心供电偏低故障。

他思考没错,复位电压先出来反推到原因vrmpwrgd比cpu电压早出来了。。。大家应该没有疑问了,看多一遍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YS_PWROK不是在DRAMPWROK和PROCPWRGD之后.?     时序

我也犯了过错我来回答这个问题。。SYS_PWROK,cpu供电芯片到供电,en就会发出这个信号,但这个不是真的cpu供电内设,当收到DRAMPWROK和PROCPWRGD才发出svid来启动真的cpu供电,

网友:
经验太好了。

网友J:
思天,好啊!加分!时序乱了也不含糊!干得漂亮!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也犯了过错我来回答这个问题。。SYS_PWROK,cpu供电芯片到供电,en就会发出这个信号,但这个不是真的cp ...

SYS_PWROK   不是CPU供电  正常后才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分离开的bios是不是分压出用编辑器先一个一个写进去阿。。要写两次吗

不是,百度有V星主板一体式BIOS分离教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90bc8fc8664994f653640cd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天,好啊!加分!时序乱了也不含糊!干得漂亮!

最近不见你大作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在之前。不明白问老徐。

不用问老徐   INTEL6系列  标准框图里面有      CPU供电正常后IMVP才输出PG给桥的SYS_PWROK!

网友:
这真是大师了  我们只能望尘莫及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YS_PWROK   不是CPU供电  正常后才发出的?

思天是对就是对,内设不是真的。。这个早就出来了,你再看一下时序就明了。。。大家都同学相互学习。。

网友:
思天没心情排戏

网友J:
真正原因是跟着麦版混!也晒晒麦版的干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天是对就是对,内设不是真的。。这个早就出来了,你再看一下时序就明了。。。大家都同学相互学习。。

看标准  时序还是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用问老徐   INTEL6系列  标准框图里面有      CPU供电正常后IMVP才输出PG给桥的SYS_PWROK!

既然有那你为什么还要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正原因是跟着麦版混!也晒晒麦版的干货!

这个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既然有那你为什么还要问?

你的时序  写的先有SYS_PWROK

标准时序 先有DRAMPWROK和PROCPWRGD      之后才有SYS_PWROK!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时序  写的先有SYS_PWROK

标准时序 先有DRAMPWROK和PROCPWRGD      之后才有SYS_PWROK!

别笑掉大牙,亏你还是实地的。CPU预设供电和CPU真正需要的供电你分的清吗?知道系统电源好信号是干什么用的吗?
你自己找张板子,把SYS_PWROK信号人为做掉,你看看桥还能不能发出DRAM_PG和PROCPUPG信号出来!
丢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别笑掉大牙,亏你还是实地的。CPU预设供电和CPU真正需要的供电你分的清吗?知道系统电源好信号是干什么用 ...

呵呵   桥要收到  APWROK  PWROK  读BIOS   就会发出 DRAMPWROK和PROCPWRGD  !

预供电  不是所有的IMVP  都有的!

就算把SYS_PWRGD做掉  应改也不会影响它前面的两个PG!

理论是这样的    我没实测过!

网友:
发一张时序上来分析给听,听到你心服口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呵呵   桥要收到  APWROK  PWROK  读BIOS   就会发出 DRAMPWROK和PROCPWRGD  !

预供电  不是所有的I ...

还呵呵,典型的嘴炮厉害,实地就这水平,看来迅维也就这样。祝你在维修道路上越走越远,不送!

网友:
不要吵嘛  多伤和气,技术没有输赢,技术不能拿来比拼,真相只有一个,需要大家和气共同探讨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呵呵,典型的嘴炮厉害,实地就这水平,看来迅维也就这样。祝你在维修道路上越走越远,不送!

不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犯了过错我来回答这个问题。。SYS_PWROK,cpu供电芯片到供电,en就会发出这个信号,但这个不是真的cp ...

这也要看芯片的VBOOT设定
如果VBOOT设定为有电压,那就是得到供电和开启就出1.1左右
如果VBOOT设定为0V,那就一定需要SVID。
此板CPU供电芯片没有手册,不好判断到底VBOOT如何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别笑掉大牙,亏你还是实地的。CPU预设供电和CPU真正需要的供电你分的清吗?知道系统电源好信号是干什么用 ...

6系列 桥没有SYS_PWROK是可以发出DRAMPWROK和PROCPWRGD的
不信你可以做实验。
CPU供电有一个VBOOT。我称之为预启动电压
在没有收到SVID后先启动到这个电压值。
要看芯片的设定,有的设定为VBOOT=1.1
有的设定为0V
如果设定为0V,就需要SVID才会有CPU供电,然后才有SYS_PWROK,最后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别笑掉大牙,亏你还是实地的。CPU预设供电和CPU真正需要的供电你分的清吗?知道系统电源好信号是干什么用 ...

如果你坚持你的看法。请提供波形。验证下你的说法
要不我提供波形你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415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呵呵,典型的嘴炮厉害,实地就这水平,看来迅维也就这样。祝你在维修道路上越走越远,不送!

咱们拿波形来说话。
你别开口闭口就迅维就咋样。。唉

网友I:
但是我测很多h61都是有设定电压,,不装cpu瞬间测有0.7-1.0v之间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但是我测很多h61都是有设定电压,,不装cpu瞬间测有0.7-1.0v之间阿

那是设定的。
不代表都这么做。
也不代表桥一定要得到SYS_PWROK才发出DRAMPWROK和PROCPWRGD
你看看这个英文吧:

CPU供电可以启动到VBOOT值
也可以停留在0V
建议0V

笔记本中基本都是设定为0V
台式机中可能有设定为1V左右的。

网友I:
笔记本中基本都是设定为0V那么一定得到DRAMPWROK和PROCPWRGD才会有cpu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笔记本中基本都是设定为0V那么一定得到DRAMPWROK和PROCPWRGD才会有cpu供电吗

是的。必须有PROCPWRGD后,CPU发出SVID才有稳定的CPU供电。才有SYS_PWROK
如果像95831通过改动VBOOT电阻,就可以无SVID时也出CPU供电,这个早就做过实验,也大量人验证过。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0&kw=95831关于95831芯片的帖子很多自己慢慢翻看

网友I:
这样说cpu没有收到DRAMPWROK和PROCPWRGD测cpu供电一点电压都没有是吧饼哥笔记本来说

网友I:
笔记本华硕k40ab也有这个pgd_in输入是不是桥ldt_pg发出才能开启cpu供电阿

网友:
第一次听说台式机主板官网BOSS还要分离的,为什么我刷了N多都不需要分离?

网友I:
我拿昂h61主板cpu芯片rt8859的SYS_PWROK信号人为接地DRAMPWROK和PROCPWRGD为0v  但是拿ga-b75m-d3v芯片为isl95836的SYS_PWROK信号人为接地DRAMPWROK和PROCPWRGD 电压为1.1v.大家拿主板来试一下

网友:
好思路,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说cpu没有收到DRAMPWROK和PROCPWRGD测cpu供电一点电压都没有是吧饼哥笔记本来说

67系列如果VBOOT设定为0V,CPU不接收到PROCPWRGD就不会发出SVID,也就不会有CPU供电了
注意前提:要看VBOOT的设定。不过大多数都是设定为0V
DRAMPWROK只是导致没内存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笔记本华硕k40ab也有这个pgd_in输入是不是桥ldt_pg发出才能开启cpu供电阿

AMD的是用于改变VID模式而已。在PGD_IN进来前,供电芯片工作在PVID模式。也有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拿昂h61主板cpu芯片rt8859的SYS_PWROK信号人为接地DRAMPWROK和PROCPWRGD为0v  但是拿ga-b75m-d3v芯片为is ...

昂达的有电路图吗?
我看看他的PG去做什么了,有没有去与其他信号相与送给桥的PWROK和APWROK

网友:
再说下吧。
桥得到PWROK和APWROK,读取ME正常后, 就可以发出PROCPWRGD和DRAMPWROK。
收到SYS_PWROK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I:
要看VBOOT的设定不是每个芯片都有这个脚阿,,只有isl95831系列才有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看VBOOT的设定不是每个芯片都有这个脚阿,,只有isl95831系列才有是吗。。。

每个都有。设定方法不同

网友:
有条有理!新手前来学习!BIOS分享合成能给点就更好了!加分

网友:
思路很有参考价值,值得新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可以当教程了,不过有一处是错误的就是板主把Q66说成了MOS管,图纸来看是复合三极管

我就是在看Q66,,如果说是MOS管,应该是GDS,楼主又说BCE,正纠结呢,原来是这样,

网友:
楼主分析电路水平强大,

对待主板自己用的电路板狠细心,狠淡定,

如此复杂的多种故障都不在话下

看来主要是主板自用

呵呵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bios 导致的CPU没有供电还没修过 见识了 谢谢

网友(2015-12-23):
LZ厉害     我看了你的好多帖子   贴吧也有去看   明白不少

网友:
看回复就学到到了经验小白谢谢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为啥你们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深奥而且又通俗易懂,可以写书了,饼哥应该请你当老师或者顾问

网友:
解决多故障,看来什么难题也难不住楼主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正原因是跟着麦版混!也晒晒麦版的干货!

工作台真干净、整洁啊!佩服

网友:
你这个修个主板收同行是什么价格?

网友:
大神给力 我顶....................顶

网友:
楼主这么新的电路图也能找到,请问有什么方法搞到的,多谢,我觉得找图纸也是比较难的事!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不一样呀!!!思路清晰不走一点弯路

网友:
这个板子感觉很不稳定,容易烧U

网友:
楼主分析很有条理,看过学习到很多

网友:
哥们儿,你这修台机的速度佩服呀,而且根据图纸 信号分析问题,真不错,学习呢!!

网友:
现在修板就烦这种左一个问题右一个问题的。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高手阿。极纤细有明白 。我遇到么cpu供电的什么也不查,先查en

网友:
这板不换管是不是也可以好!反正PG也间接送到了

网友:
进来见见高手的过程程!!!!!!

网友:
兄弟这板子修好,收多钱。

网友:
楼主修台板的技术真好,思路清晰,分析得很好,受教了

网友:
一般没有cpu 我都是直接en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高手啊,路过看看对我很有帮助,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