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开机报警

楼主(2015-11-20):
收到一台进水机器,拆机后发现键盘处进水,客户是第一天晚上进水后第二天就拿过来的,以为清洁好了就好了,发现键盘不能用,有串键,开机有滴滴滴的报警声,进系统后消失,以为是串键引起的,换了键盘后键盘能正常使用了,但是还是开机有滴滴滴的声音,进系统后没有,键盘接口无任何问题,电也放过了,内存换过,请问有哪位高手遇到手,请指教下,谢谢谢了,在线等待

网友:
先用机器彻底烘烘干吧  再你把键盘拆了 如果还是响肯定就是板层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外设都拔了一样,烘也烘过了

网友:
把换的键盘不要装会有报警声吗

网友:
键盘接口处有没有腐蚀的痕迹  进水的先把板洗干净  然后烤干

网友:
主板拷干了就没事了

网友:
还是键盘引起的,测下接口

网友:
Bios木有设置好吧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处理好了,之前洗了几次也烘了没好,加锡拖一遍好了,真是郁闷,键盘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