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201不出3 5V

楼主(2015-11-20):
地点:庆阳市西峰区国华电器二楼
时间:2015.11.19
机器型号:ACER Aspire 4730Z(JAL90)
板号:LA-4201P Rev 1.0
故障:无待机
拆机祼板 ,无进水,无短路,上电测公共点B+电压正常,不出3 ,5V电压,待机芯片为TPS51427(图纸显示为ISL6237,这两个可以互换,引脚定义一样)看来问题出在待机芯片上,测6脚VIN 19V正常,5脚NC 3.3V,其余脚均无电压,手头只有ISL6237,试着换了一个上去,测得结果还是一样。一时没有思路,上论坛转了一圈,说是待机芯片和充电芯片,上下管都要换,又抱着试的态度把充电芯片BQ24715A及3、5V上下管全都换掉,上电结果还是一样,真的无语了!!!!看来只能找TPS51427 (ISL6237)芯片数据手册看了,由于自己水平的问题,全英文的——翻译了N久,还是没有头绪,大概意思说是先开启线性输出才会有PWM输出,可是为什么线性开启脚也没有电压呢?对呀!线性开启EN_LDO如何开启呢?查图纸得知EN_LDO取决于VS,测PD8无任何电压,难道是主板短线了?直接从PU1的8脚飞了一根线到PD8的一脚,再上电,呵呵……待机3、5V出来了,装机测试半个小时,维修到此结束!!!
为了找维修思路,看论坛贴子也会让自己走入误区!!!

网友:
绕弯路了 先自己的思路修 修不好再求助嘛  简单的问题 线性肯定比PWM先出的咯

网友:
看样子就是断线了

网友:
楼主估计爱修通病机器吧

网友:
特地看了这个图纸,大概流程如下,纯手打
首先6脚得到19V的公共点,1脚产生2V的基准电压,另外19V转换的VS电压反向击穿稳压值为5.1V的PD8,使4脚EN_LDO得到5.1V的电压,7脚LDO产生VL电压,VL电压给32脚供电,同时上拉MAINPWON给EN1供电,由于PR50没装,EN2不来自MAINPWON,EN2由2V的基准供电,EN1,EN2有了,接下来就是上下管什么的,3/5V就产生了
其实修多了不一定要了解每个芯片的具体工作流程,大概看下脚位就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了,把你觉得要测得测一遍,另外5脚的NC不用测,一般NC是空脚,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