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l pro 奇冠跑马,显示 1e4d ,说是无复位

楼主(2015-11-20):
我有一块 华硕 p5ql pro,用着用着就不能启动了
我用奇冠跑马,显示 1e4d ,说是无复位,偶尔启动出来,但是时间不对,修改时间后立马重启,然后再也启动不了。有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会修的吗?
华硕

网友:
要查各个电压哦,我也是新手,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A:
桥坏了坏主板吧
小娃娃贝贝
现在启动不了了,应该是坏了
详情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桥问题吧,先刷个bios

网友:
先刷bios再干桥

网友:
已经刷不进bios了,那就是桥坏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了坏主板吧
现在启动不了了,应该是坏了

网友:
桥加焊试试,,

网友:
建议送修吧,自己容易搞坏啊,coms放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