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5-11-20):
技嘉的板,无法正常加电,测的IO没有SLP-3#反馈信号,强加电CPU风扇转动,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SB换掉看下

网友A:
Intel SB南桥工作条件
1: RTCVDD
2: -RTCRST

电池-->D[第3脚][RTCVDD]-----RC延时电路----CMOS跳线[-RTCRST][RTCRST#]

3:32.768晶振

ATX 5VSB----电路转换----IO [5VSB待机供电]

4: 5VSB---1117[或其他电路转换]---3.3V待机电压

   3.3V待机,送到南桥,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

5: -RSMRST

   IO得到待机电压,输出-RSMRST信号送到南桥,表示主板待机供电正常。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干南桥

网友:
测几个待机和RTC电路正常的话就干桥吧

网友:
SL3是南桥给IO的,没电压,估计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能不用简写吗?看着挺怪的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就能锁定了

网友B:
查南桥八大待机条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南桥八大待机条件啊

我测量实时晶振两脚电压,在不插ATX时a脚0.27 , b脚0.35
插上ATX后  a脚0.28   b脚0.03   是晶振坏了还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SB南桥工作条件
1: RTCVDD
2: -RTCRST

我测量实时晶振两脚电压,在不插ATX时a脚0.27 , b脚0.35
插上ATX后  a脚0.28   b脚0.03   是晶振坏了还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量实时晶振两脚电压,在不插ATX时a脚0.27 , b脚0.35
插上ATX后  a脚0.28   b脚0.03   是晶振坏了还 ...

没问题啊,是inter地板就没问题

网友:
查上电8个条件 VCCRTC RTCRST 32.768 RSMRST PWBTN 3VSB SLP_S4 PSON

网友:
查5+3,如正常干桥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查开机条件啊,rtc电路正常不

网友:
你这就是不能触发吧,,,查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