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75 一故障 求教

楼主(2015-11-20):
一现象与大家分享 欢迎高手 解说

故障现象  无待机 无动作
公共点有电压 开机点无电压 EC的AVCC无电压 追到3v5v 发现有EN开启 但无输出 测电感对地短路 阻止小 拆电感发现后级短路 这时想 烧机 所以把外围都拆掉 顺便测拉下CPU供电 发现短路 拆掉后不短啦 再测3v5v 从短路逐渐不短路 焊上电感 3v5v出来啦 CPU上回 也有待机 有动作啦 就是电流2A多 太高啦 换CPU 亮机

图纸这里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318-1-1.html

网友A:
机器不是亮了吗!怎么还.......

网友:
应该是CPU那边短路把CPU也烧坏了

网友:
AMD cpu 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是亮了吗!怎么还.......

就是想明白是怎么变成这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