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BIOS设置图解教程

楼主(2015-11-20):
华硕主板BIOS设置图解教程

  华硕主板BIOS提供了多国语言支持, 玩家只需要轻轻一点手中的鼠标即可完成对华硕主板BIOS设置,非常便捷实用。

  1、华硕主BIOS设置方法

  点主机开机键后,按键盘Delete键可以进入BIOS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FIBIOS的默认启动EZ Mode(简易界面)。最上方是包括时间日期以及基本配置的系统信息,下来是温度、电压以及风扇转速等相关信息,中间则是三个系统优化选项提供了省电、一般和华硕最优化,最下面是独特的启动顺序调节区。用鼠标点击右上角语言选择下拉菜单,可选择对应的语言。

  2、系列优化设置

  系统优化选项使用的简单界面,分 节能、标准、最佳化 三项,使用鼠标点击相应选项即可。

  3、启动项的设置

  使用鼠标将你要使用的第一启动设备拖到前面就行。

  4、高级模式

  点击“退出/高级模式”弹出菜单,可以选择进入高级模式,或者保存并退出设置。

  选择“高级模式:后进入高级模式设置页面,高级设置页面包括概要、超频、高级、监控、启动、具工分页面。

  5、概要选项

  概要选项页面是主板的基本概述,包括BIOS程序版本,CPU信息,内存信息,系统语言设置,系统时间、日期设置,安全性设置。

  点击系统语言后面的选项框可以设置BIOS设置页面的语言。

  点击系统日期、系统时钟后面选项可以使用键盘设置主板的日期和时间。

  点击安全性,可以设置管理员密码和用户密码。

  6、超频设置

  点击“Ai Tweaker”进入超频选项调整,使用鼠标在对应的项目后面输入框使用键键盘进行输入相关参数就设置即可,一般采用默认的自动。

  7、高级选项

  高级选项包括处理器设置、SATA硬盘接口设置、USB设置、NB设置、内置设备设置、高级电源管理,如下图。

  用鼠标点击“CPU设置“进入CPU设置页面,页面上部显示CPU相关信息,下部是CPU工作模式、电压等相关设置,一般保持默认就好。

  用鼠标点击“SATA设置“进入SATA设置页面,此时没有硬盘,全是不存在。SATA接口模式有IDE、AHCI、和RAID三种,点击后面选项框可以改变接口状态。

网友:
  用鼠标点击“USB设置“进入USB设置页面。我接了U盘,所示提示有一个USB设置。USB设置一般默认即可。

  用鼠标点击“北桥设置“进入北桥设置页面。北桥设置页面包括多显示设备支持、显示设备优先设备、内置显卡设置。使用使用多显示设备时,IGFX多显示器设置为打开。同时使用PCI和PCIE显卡时,要设置好首选显示设置。PCIE/PCI表示首先选择PCIE显示设备。PCI/PCIE表示首先选择PCI显示设备。使用集成显卡+独立显卡时,在内存显卡选项中可以设置使用集成显卡或者独立显卡输出视频信号,一般设置为自动。

  点击“内置设备设置” 进入网卡、声卡、并口、串口等设备的设置页面。通过此页面可以打开或者屏蔽相关的设备。

  点击“高级电源管理” 进入高级电源管理的设置页面。通过此页面设置主板的唤醒功能。当用户需要使用指定的设备进行开机时,只要在对应设备后面设置为打开即可。

  8、监控选项

  监控选项页面可以查看电压、温度、转速。设置风扇的工作模式和电源保护。如果主板温度或者电压出现异常时,在BIOS的第一页面会提示。

  9、启动选项

  启动选项页面用于设置开机时一些显示屏的内容、小键盘的开关。如开机画面设置为开启时,主板开机会显示ASUS的LOGO。Wait For“F1“If Error设置为开启时,主板检测有故障显示屏上面会显示报错并提示F1。

  10、工具选项

  工具选项主要是ASUS主板BIOS升级

  最后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退出”,在弹出来的选择菜单中选择“保存变更并重新设置”,然后再选择”是”,电脑会重新启动完成华硕主板BIOS设置

网友(2017-09-25):
谢谢楼主的教程   学到了!  本人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