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锐V41

楼主(2015-11-20):
精锐V41     进系统后5分钟自动重起,然后又是,为什么,系统装了两三个,有的时候又能放一天,都没有事。大神们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A:
楼主,你机器搞好没?请教你个问题,我有台这样的,刚开始显卡不行,换之后可以,但没内音,发现coms电池鼓包了,看是6.3/1000的,换一样的后直接炸掉,还以为方向反了,再换还是一样,后测量发现是12V的.麻烦楼主帮我确认一下,你那个是不是6.3/1000,电压是多少.万分感谢!!!

网友:
明天早上看了,回复你,现在在家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机器搞好没?请教你个问题,我有台这样的,刚开始显卡不行,换之后可以,但没内音,发现coms电池鼓包了,看 ...

明天看了回复你,今天在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机器搞好没?请教你个问题,我有台这样的,刚开始显卡不行,换之后可以,但没内音,发现coms电池鼓包了,看 ...

没有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机器搞好没?请教你个问题,我有台这样的,刚开始显卡不行,换之后可以,但没内音,发现coms电池鼓包了,看 ...

看了,是6.3v  820uF的,大神,我那机子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是6.3v  820uF的,大神,我那机子有没有好的方法

非常感谢,掉电常见问题,电压不稳定,温控,南桥,其它出现的少,建议你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楼主用排它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掉电常见问题,电压不稳定,温控,南桥,其它出现的少,建议你用示波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