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i5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 头痛了 问各位这本子有通病的吗

楼主(2015-11-20):
e540 i5的 问各位 这本子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开机时上电0.6几到0.7几 无跳变 开机时都正常 无进水 无损坏 各位师傅谁有修到过这样的?

网友A:
测测各大电感电压是否出来    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各大电感电压是否出来    先软后硬

嗯 嗯 双bios 只能先刷刷看喽 这位老板你有这个机器bios吗

网友:
修好没有啊,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刷过8M的BIOS,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8M的BIOS,一样的

这种新机一般都是BIOS问题。很多网上下的不行。要分离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有碰到过,没修好 楼住修好,回复下呀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 BIOS问题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试所有电压正常不?不开机应该是电压或者缺信号,你仔细看看。

网友:
碰到一台客户要40分钟才能开机。刷了基地解决开机慢的BIOS, 电流0.65,不跳变,不开机,原BIOS 电流1.03。还好用别的BIOS 代刷的。

网友:
但是也有朋友刷了那个BIOS解决亮机的。真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不开机时待机电流有吗?待机3  5V正常吗?说详细点儿。

网友:
E系  列的本子都这毛病,偶尔刷个BIOS好了,有的就不行,还是不能买便宜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