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关机时序

楼主(2015-11-20):
机器进水,开始的时候是插上电源,就有0.2左右电流,3v,5v正常,对照图纸检查是r3606电阻腐蚀,造成二级转换电压3v.5v开启,换后正常了,进系统测试都正常,唯独不能正常关机,系统里关机后屏黑,电流还有0.7-0.8间,测试各电感电压都有,但可以强制关机,去掉硬盘开机停留在开机界面,按开关也是一样,0.7几的电流。加焊南桥就能正常关机,到了第二天又是原故障,于是换了南桥,第一天以为正常了,到了第二天还是老毛病,经过加热一下又可以了,再过一天又不行了,搞了好几天了,刷了bios也不管用。特意量了下SLP3#信号,关机的时候此信号无变化,在论坛求大神。

网友:
只要加热下南桥就全正常,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仔细看了下,南桥周围无腐蚀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