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5-11-20):
硬盘换过,内存换过.PE也不会重启.只要选择进PE项按回车就重启了,BIOS也刷过了

网友:
进PE也会重启的

网友A:
按回车就重启  难道是键盘坏了

网友B:
我遇到过XP的一直滚动重启,换个系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回车就重启  难道是键盘坏了

不是的,换过键盘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XP的一直滚动重启,换个系统解决

不系统问题,用盘也是一样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问题了   用示波器打波吧

网友C:
cpu供电不足引起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不足引起地吧

CPU供电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的

不如cpu供电芯片频率设定脚,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