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的30V3A可调电源维修记录并改到5A

楼主(2015-11-20):
最近赋闲在家,前段时间朋友送了个可调电源给我,上面的LOGO铭牌已经没有了。拿来的时候已经是散架了的。看PCB布局有点像LW的
朋友当时说是电压不可调,还附送了几只他自己新买的2N30555
通电确实不可调好像是0V还是多少V忘了。总之LED能显示就是电压不可调。先测电位器,已经坏了。当时手里也没有电位器。就想先试试其它正常不。B1K的双联电位器找两个相同值几百欧的电阻接上。B10K的电位器,找了个偶尔接触不良的接上,接上电炉的发热丝,测试,发现电流还不准。一边找图纸,一边测试电源还有没有其它问题的时候,只听到继电器嘀嗒一声,电压已经升到50V了,又不可调了。断电检测2N3055已经挂了(现在网上卖的2N3055基本上是假的,最好买拆机的),重新换上2N3005,电压可调,发现电流已经升到5A而且CC灯也亮了。电流不可调了。再检测发现5W0.18R的水泥电阻又坏了。这个值的水泥电阻可不好找。先找0.22R两个水泥电阻换上。电流正常了。先在网上定电位器和0.22R水泥电阻回来。继续研究电流不准的问题。如图:

运放上边那个调零可调电位器(VR107),作用是空载时调整电流表的底数。(如果你的电源空载时就有0.01A的电流就调这个)就是原理图上VR103那个可调,
实物图上VR109和R128是调整面板上AMPS为HI(不按下)时CC电流,VR110和R129是调整AMPS为LO(按下)时CC电流。

这个电源AMPS为HI时最大是3A,按下时为2A。3A对于我们修笔记本的来说太小,没有什么用,改大到5A。看电源的牛还不错。比某*信的牛大得多。也可能有110V绕组的原因。牛可以用。调整管换找了对功放上拆下来的5200,加装了CPU散热片在以前的散热片上。定的电位器和水泥电阻到了。好了接上负载串上万表,拆了下R128换其它电阻上去,最后换到1.2K的(这步应该用可调来调整应该快些)电阻电流上到5.4A然后CC灯亮
电源自身的电流表还是不准,调整面板上的电阻。

就是图片中红圈旁边的电阻其中一个电阻,一个是管HI一个是管LO的,这个图是借的。我的电源已经装起来了。就不拆开了。红圈内的可调是调AMPS为LO时的电流表微调电阻。我的是47K电阻改成一个33K+4.7K后,电源电流表头读数基本正常了。
考虑到这个电源不知道已经服役多少年了,把两个4700uF电容中的其中一个拆掉换成10000uF的电容。还好保险和桥堆没有出问题。其它小电容换成拆机红宝石电容,这些电容可是我当时修小日本宽幅打印机主板时上拆面下来的。输出端子上并的50V470uF电容换成耐压更高的。以免下次调整管坏了还把这个电容烧坏。 再把一个-15电压和I-REF -10V调准点。收工
上面有点乱,总结一下,上两幅电路图。大部分原理一样,有一点区别。大部分30V5A可调电源都这种设计,看到有很多网友用某个牌子的电源没有多久就坏了。以前上班的地方用的兆信确实在我手里就用了3年。还是以前老板买的。不知道已经用了多少年。也没有出问题。这种串联可调电源,最怕的就是电位器开路,或者调整管烧坏满压输出。烧坏我们修的东西。还有那些街边修手机的电源都是OCP模式的,不是这种CC模式的。我没有用过这种电源修手机。看过三星和HTC的资料上都是程控电源。所以我也买了个国产的程控电源带OCP和CC、OVP几种模式价和买个普通的30V5A的价格差不多。修手机时都开成OCP模式。国产电源确实不能和国外的比。这电源瞬间短路输出端再放开电压会过冲。
这类的可调电源电位器坏是经常的换成好的线绕电位器。电流输出最大不可调电流检测电阻坏。电压输出满压(大电容上的电压=输出端接口上的电压)调整管击穿。基本上就出这几个问题。还有电流电压自己跳也是电位器坏。

最后感谢在维修过程矿坛网友们的指点。我晕,编辑一下后中间那里来的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网友:
很好  以后 遇到 就可以秀秀看了

网友A:
小马拉大车。长时间使用不会太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马拉大车。长时间使用不会太热吧

就算修笔记本也不会长时间啊。就是试充电的时候可能到5A。一般3A左右,4A以下吧。有个别机子要高点
再说我有一个5A的电源的这个拿来做备胎,30V5A已经测试了半小时。以后再搞个开关的可调电源就OK啦,就不用再搞电源啦。

网友:
可调电源结构好复杂啊,比ATX电源还复杂

网友:
刚才简单试了一下,这个电源的还不错。带载瞬间短路后恢复输出没有过冲。

带载开机图

20V带载开关机,关机算是干脆吗?

网友:
楼主利用业余时间DIY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我的改到8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改到8A!!!

换牛了吗?

网友:
测试了另一个电源,这可要小心些。空载

带负载

网友C:
牛,你们这种维修电源什么的都是哪学的啊?好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你们这种维修电源什么的都是哪学的啊?好厉害的

一点都不牛,一点理论都没有。
这种模拟电路自己慢慢看书了。学上得少。就只有后期慢慢自学。

网友:
表示还有3电源。。。都是不可调。。

网友:
很复杂啊   看的头大 。。。。。。

网友:
这个是转贴吧

网友:
有点复杂不好修吧,這电路都是我的弱项啊!

网友:
你告诉我从那里转的?
当然电路图不是我原创。从别的论坛下载的。

网友:
有坛友怀疑我转的贴子。来个图片证明一下,不是转的贴。

就是下面中间那个电源。就不拆开了。要是谁给我加十分。我还是愿意拆开看看的。

网友D(2020-12-01):
佩服,牛逼哄哄的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