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 开机报三声 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5-11-20):
手上有两台苹果笔记本 A1398  和 A1502  两台都是开机报三声 CPU加焊过 BIOS 刷过   可有哪位朋友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没有吧

网友:
可能是内存坏了呀

网友:
同意楼上,内存坏的机率最大

网友A:
把内存加点松香  上bga  内存位置要调整好  小心掉内存颗粒  251度以后的五秒钟停下

网友:
高端大气  对我来说是尤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加点松香  上bga  内存位置要调整好  小心掉内存颗粒  251度以后的五秒钟停下

这问题是内存坏了 还是空焊了啊

网友:
内存颗粒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加焊如果不行,就只能一个一个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如果不行,就只能一个一个换了。

先加焊试试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多点,但很少碰到虚焊,还是检查内存的条件先吧

网友:
加焊过 不行  看来要换芯片了

网友:
内存颗粒坏或虚焊,加焊试试吧,有没有可能是摔的机子

网友:
内存啊 就是不知道那颗坏了 4X8  一排一排的换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两排 16颗   都是内存吗

网友:
我觉得一般都是显卡或屏线没插好都有可能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没修过啊!

网友C:
开机有没有测过电流,看看在那个地方报警,三次自检电流都会有一个冲高回落,看看是那次报警,第一次是内存,第二次是显卡,第三次是cpu

网友:
以前修过是CPU虚焊的

网友:
会报警肯定是软启动的问题

网友:
螺柱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估计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老兄,我修的全是CPU重植球,没有遇到过内存坏的,别乱动内存,不然就变成难以修复了,我是专修苹果

网友:
響幾聲就判斷是內存, 我們沒有確定一些的檢測辦法嗎?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都没有任何的测量数据

网友:
记得有个Pro的报警三声然后换内存好了

网友:
内存~~板载的看着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我修的全是CPU重植球,没有遇到过内存坏的,别乱动内存,不然就变成难以修复了,我是专修苹果

可能吧  我换了一台的内存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兄,我修的全是CPU重植球,没有遇到过内存坏的,别乱动内存,不然就变成难以修复了,我是专修苹果

你的是重植有好吗

网友:
3声一般内存的

网友:
看看电流大概档在什么地方,先用风枪吹吹大致判断故障位置(内存的话)

网友:
内存报错啊,查查吧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个机型呢我把内存和显卡都换了不报警可现在花屏呢。。不知道是显卡还是内存的问题呢?

网友:
很少遇见啊

网友:
肯定是虚焊,用大风嘴,先简单吹吹试试,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
检查内存, 上BGA 试试

网友:
1 声哔:没有插内存
2 声哔:内存不匹配
3 声哔:内存没有一条是好的。
4 声哔:boot ROM内启动影像坏了,或者系统预置模块坏了,
5 声哔:cpu坏了。

网友:
楼主,加油修好说下哈

网友:
还没遇到过,苹果火星地球的都没碰到过苹果的就更少接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重植有好吗

全好,有个别坏的要换cpU

网友:
修过一次是内存颗粒外围电路短路

网友:
内存4个一组换过 不行  CPU 重植过 也不行  还有一台不敢动了

网友:
这么多的内存颗粒,唉大家都说是内存,关键要测试那个颗粒出了问题,难到都是胡乱风枪或BGA?

网友:
没怎么修过苹果的机器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坐等结果

网友:
如果真是内存坏了,我只能说楼主你幸苦了

网友F:
内存的可能性很大,换吧,32个,看运气了,可以四个四个的换,说不定一次就换对

网友:
内存一般都是坏,虚汗的可能性太小

网友F:
应该是通病,就是不固定是哪一个坏,很头疼,要是不相邻的两个坏了,就任倒霉了,不能买32个内存颗粒,代价有点大,买的多数也是拆机的,不保证买的32个全是好的

网友G:
内存加焊吧。不过有点难度咯。三声应该是没过呢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加焊吧。不过有点难度咯。三声应该是没过呢内存。

内存都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通病,就是不固定是哪一个坏,很头疼,要是不相邻的两个坏了,就任倒霉了,不能买32个内存颗粒,代价 ...

是啊   我一组一组的换 就拍每一组一个坏就要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的可能性很大,换吧,32个,看运气了,可以四个四个的换,说不定一次就换对

就是这样换的  换完了还是一样   CPU也拆了重植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有没有测过电流,看看在那个地方报警,三次自检电流都会有一个冲高回落,看看是那次报警,第一次是内存 ...

电流都不动啊 都在1.5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