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10P 公共点无电压,保隔不过,求大神帮分析。附上图纸

楼主(2015-11-20):
型号:HP 2510P
版号:DA0OT2MB8H0
架构:板载U7600,LE82GM965,NH82801HEM
故障:不触发,保护隔离不过,公共点无电压

网友:
没人吗?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A:
看看ac dis g还去了什么地方

网友:
打这些管子都正常我 排除下 短路 或者开路 然后想办法 PQ31 G极搞低  不行就要下面的信号到别的地方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有图纸慢慢查

网友B:
广达的保护隔离很简单吧 又不是SONY或者英业达的

网友:
查PQ21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ac dis g还去了什么地方

只去了一个地方,34页。你看看图纸。。我也不懂怎么查了

网友:
大哥,PQ21在板上没有装,看图纸也看的出来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达的保护隔离很简单吧 又不是SONY或者英业达的

那像这个你说说啊。。原理是怎样。。

网友:
查了好久。不好查。。想换板了

网友C:
PQ28的123脚为高,456脚为低,DC/C-和AC_DIS_G为低,重点查AC_DIS_G来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Q28的123脚为高,456脚为低,DC/C-和AC_DIS_G为低,重点查AC_DIS_G来源。

这样说才明白。现在就AC_DIS_G为19V,其他都跟你说的一样,AC_DIS_G只去了一个地方,34页的TL331比较器,帮我看看这个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才明白。现在就AC_DIS_G为19V,其他都跟你说的一样,AC_DIS_G只去了一个地方,34页的TL331比较器, ...

我没这图纸,要晚一点下载你的图纸后才看了。现在还在忙着修机器

网友E:
P管控制级不是不对吗

网友F:
PQ28和PQ24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这图纸,要晚一点下载你的图纸后才看了。现在还在忙着修机器

OK。你先忙。现在就是这个AC_DIS_G不正常了。忙完帮我看看吧。3Q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P管控制级不是不对吗

当然,对的话一切都正常了。。你给我分析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PQ28和PQ24正常不?

大哥,PQ24在板上没有装,没有用到,PQ28肯定正常啊

网友:
PU5的TL331,3脚小于1脚电压,4脚开漏输出低,PQ62导通使PR145和PR137分压得到相对低电平的AC_DIS_G。
PU5的1脚电压来自适配器中间针7V左右,3脚电压由VA通过PR164和PR166分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