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LA-4141P精典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20):
    前些日子刚注册的迅维帐号今天还是第一次发贴与同行们分享下我的维修经验,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不当的地方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
    这片Y430的板子有点脏轻微腐蚀接上电源待机电流为0.11,这明显不正常待机电流偏大,一般正常的板子待机电流都在0.01~0.02左右,出现这种现象思路有二:第一后级有电压短路或阻抗偏低;其二后级有电压不受控提前出来了。遵循着这两两线索我首先断开电源量测各后级主供电发现并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然后再次撞上电源发现U23的+V5S与U20的+V3S提前转出来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供图如下:

    由图可知要想电压不提前出来的前提是SUSP必须为高电位3V或者5V都可以使Q32 Q15完全导通实时测量发现此信号为低电位根据这条线索我们找下去可以发现SUSP是RTCVREF通过一个10K的电阻上拉提供并且是由SUSP#与Q22共同来控制,有图有真相:

     在待机的状态下SUSP要想为高电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SUSP#低电位也就是Q22截止二,RTCVREF为高电位;实时测量发现Q22上拉电阻R234 2端的RTCVREF为低电位,跑线路到PU7的3脚却发现有3.3V,很显然真正的原因找到了:是PCB某一处断线了,最后目检发现是PCB过孔不通。
     解决方案:一,飞线但这个方案明显不好,为什么呢?因为R234与PU7之差距离太远影响外观且有电气干扰;二,Q22有另一个备用的上拉电阻R238由+5VALW提供高电位,实际上板子上并没有装上这个电阻,图纸上也能看出来没有装(说到这里我还是真的佩服图纸的设计者有先见之明为我们维修人员省下了不少事)我于是把R238装上并用一颗10K的电阻代替,有人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不用100K的代替在这里我的思路是为了确保在待机时候SUSP可以为可靠的高电位,防患于未然总不会有错的,最后装上电源待机0.02一切正常,开机进系统测试全功能没有问题。
     我后续追踪过这个这片板子也没有返回来,至此功德圆满,打完收工,初次发贴希望各位朋友能不吝加分给预我们这些菜鸟鼓励,万分感谢!

网友A:
恩有图有真相,分析的不错,新来的都能秒机,学的不错

网友B:
沙发一个了,思路清晰,专业术语

网友:
看懂了,就二·级3/5V上拉电路断线了

网友C:
这维修思路可以 我们这些没有系统学习过的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有图有真相,分析的不错,新来的都能秒机,学的不错

能在百忙之中看贴加分,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沙发一个了,思路清晰,专业术语

能在百忙之中看贴加分,多谢了

网友:
在厉害啊!!我是小白

网友D:
图纸有吗? 能提供吗?

网友:
我进修一台PL8    1.8v不出来

网友:
经查为MOS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有吗? 能提供吗?

图纸有啊,论坛上就有很多,所以我没重复上传

网友E:
学习了 技术不错压啊

网友:
MOS管坏的倒少见,多是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维修思路可以 我们这些没有系统学习过的受教了

其实系统学习还不如经验来得重要,毕竟我们不是搞设计的

网友:
其实就是2级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技术不错压啊

哪里呀,相互学习才能提高。如果你有好的经验也可以分享出来让我们参考下,维修思路都是共同的

网友:
有耐心,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会增加点Q22电流压力呀

那倒不会,毕竟有个10K电阻做限流,再者我们搞维修的赚点钱不容易,修好能顶二个月就可以了,呵呵,不然哪来的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