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6S 卡LOGO

楼主(2015-11-20):
HP4436板号:6050a2417101-mb-a03    开机卡LOGO    电压正常,  U口阻值正常,网卡拆过,声卡拆过 ,南桥换过,显卡换货,BIOS刷过,没有办法求修改的大神门指点下

网友:
补充下AMD的  单桥218-0755402

网友:
折下所有外设再试试。

网友:
最奇怪的是PWRBTN_1126#触发脚  不装开关板为0.2V左右,如果触发显示不到一秒还会掉电,装上开关板就PWRBTN_1126#为3.3V不掉电,但是还是卡LOGO,最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键盘CTRL+ALT+DELETE可以重启,USB接键盘重启不了

网友:
你看一下把硬盘,光驱不装还卡吗,要是不看了,就重新刷个BIOS

网友(2015-12-23):
遇到过,我的是电脑开机使用中主板响了下,之后就开机卡logo-掉电,,主板短路长按开机键板子废了,再开没反应了

网友A:
HP 的BIOS,同行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的BIOS,同行都知道了

BIOS多刷两个 还有这个机器如果价格不高就没有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