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光驱改硬盘托架详细教程

楼主(2015-11-20):
由于昨天修个索尼笔记本,硬盘接口坏了,怎么飞线都不识别硬盘,百思不得其姐,所以决定把自己笔记本的光驱给拆了,用相同的方法飞了6根线,结果我的笔记本是可以正常识别硬盘的,而且感觉速度也还可以,并没有变慢。由此证明,那天那个索尼硬盘头子的确是坏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把BIOS也给烧坏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9111&page=1   希望版主能给我的帖子加精,真的感谢了。
其实网上买的光驱位硬盘托架也是用的这原理,只是人家不用飞线,而是做了个板,比较美观些。
       这种方法可以直接利用废旧光驱,遇到像那种硬盘转接线坏的,可以用同样的原理,结合下电路图在料板上剪下来个硬盘接口,把主板上相应信号按顺序连接上就好。或者也可以直接飞到光驱的位置上,简单粗暴,不用看图纸就可以搞起。

只要连6根线,并不用全连的,硬盘数据接口和光驱数据接口是对应的,理论上可以直接用台机的硬盘数据线插上,但实际上插不上去,呵呵。
供电部分,3V和12V是被闲置的,实际上,3V是选连的,但是无奈,光驱位也没有3V供电,原硬盘接口是有3V供电的。所以,供电部分我们只需要连接一根地线,和一根5V供电就好。实测数据部分和供电部分的地线都是相通的。
硬盘接口供电部分11脚好像是厂家预留脚位,应该是空的。
光驱的供电部分,1和4脚应该也是空的,用表捣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有相连的元件,所以不用管。
为了更直观些,自己做了两张简易平面图,供大家参考和理解消化,真正的做到0门槛,愿意动手都可以完成。
觉得好的话,给加分。也申请加精,给予我们维修界人员鼓励,以后会更好的分享有用的东西给大家。谢谢。温馨提示:加分是不扣自己分的哦!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佩服。

网友:
  楼主太钓了   从来没研究过这个

网友:
就六根线搞定了?

网友A:
赞,有时间可以搞几个,现在网上有成品很便宜

网友:
要飞好多线呀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买个也要不多少钱

网友:
对的,数据线要按线顺序连,不能错,供电和地线不要连错,就OK了

网友:
先留着,以后慢慢再尝试,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有时间可以搞几个,现在网上有成品很便宜

说是便宜,但是平时修主板,一旦遇到硬盘接口排线坏的,维修起来的费用,客户就不一定能接受了。而且我们这边调货便宜的30,好点的50块钱呢。

网友:
看完收益了…………

网友:
先收藏了  守株待兔。。。

网友:
飞的线长短要一样,信号走的时间要一样的

网友:
兄弟!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边还好,收得起钱,不用改,这个也没什么难度,要注意线路不能太长

网友B:
改错了得烧机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错了得烧机器不?

应该不会,改好后用表测下有没有短路,短路的话有可能烧硬盘。最好打点胶固定下。光驱板子上5V供电脚有个保险,把5V接在保险上,应该就不会烧了。搞维修的本来就要细心搞的,正常都是没事的,如果不细心搞啥都坏

网友:
很好,学习了,多谢!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兄弟厉害

网友:
人才啊  佩服

网友:
先收藏  以后有时间在试试看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 到时可以试试

网友:
大赞,楼主废物利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了!

网友:
遇到试试,先收藏了

网友C:
光驱位的支架现在不贵了

不过DIY的精神和原理值得学习     加分了

精华需要系统认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驱位的支架现在不贵了

不过DIY的精神和原理值得学习     加分了

为什么精华帖子是要系统认定的呢?我还以为是版主直接给加精的。是热度够了,自动加精的吗?

网友:
图文真不错,下次遇到了直接让客户不用光驱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都是买新地

网友:
楼主够行的   这是闲着没事的时候搞的

网友:
麻烦啊,还不如装托架。又不是很贵

网友:
厉害,真是藏龙卧虎之地,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类似的帖子貌似看见过

网友:
数据线要长度一样的!

网友:
如果是硬盘接口坏,又没有相应的接口换,我一般是用连线的那种更改后接上去。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 。 没想到过还能这样了

网友:
硬盘咋固定主里怎么没图

网友:
不错啊好东西,值得学习啊,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自己DIY,省钱学知识

网友:
用排线来接应该好点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佩服佩服

网友:
     正好把自己用的笔记本改下加个硬盘了,虽然买的到但维修的就要多diy

网友D:
光驱和硬盘的数据线是可以呼唤的吗?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
收益匪浅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驱和硬盘的数据线是可以呼唤的吗?没试过。学习了

应该是可以的,毕竟硬盘改到光驱位可以正常用。光驱位坏了,应该也可以改到硬盘位,但是两者同时使用一个位置,不知道可会冲突,估计不能同时使用同一处信号,也没有试过同时用,如果可以同时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接好多块硬盘一起用了

网友:
从来没研究过这个

网友:
怎么固定硬盘呢

网友:
这样挺好的用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就是怕客户看到这样不一定接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毕竟硬盘改到光驱位可以正常用。光驱位坏了,应该也可以改到硬盘位,但是两者同时使用一个 ...

估计不行,用多了信号会变弱的

网友:
有支架卖的

网友:
不错 以后能用到

网友:
30塊錢買一個省時間, 也精美多了吧.

网友:
为什么不能加精呢?我真的伤心了

网友:
楼主有心了。单就这心思上传图片。支持。

网友:
我就想改一个,这贴发的很及时。

网友:
楼主太牛了 ,又剩光驱托架的钱了。就是不知道硬盘固定好没有

网友:
楼主太强了,这个必须得顶起来,赞一个

网友:
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啦。

网友:
这样搞 不划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