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DES3550 交换机故障请教

楼主(2015-11-20):
电源板经测试(在另外一台3550设备上)测试正常。故障现象:  上电后 所有灯亮并闪烁,还伴随啪啦声音,散热风扇不转,随着声音晃动, 分析是 电源在重复启动, 就是 供电 灯亮、风扇启动, 随即马上掉电。   看样子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A:
经测试 貌似是 CET CEB3070管 坏了。。。继续确认中。。。。。

网友:
楼主传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局部图片,未改动前。

已经 更换 1、2处电容,风扇4 拆下来了,已经不转了。 现象仍在, 现在拆下MOS管(3处),经测量坏了,正在找备件更换,是CEB3070 , 还没找到替换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 貌似是 CET CEB3070管 坏了。。。继续确认中。。。。。

CEB3070的参数,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B3070的参数,楼主参考一下:

谢谢。辛苦啦。。。。。。。。

网友C: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购备件 还没到。。。 周末到了 就可以 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购备件 还没到。。。 周末到了 就可以 测试了。

静候楼主佳音.......

网友:
很正常的故障现象吧?

网友:
红圈为已替换部分。目前加电 新加的MOS管会瞬间发烫(焊锡可融化),马上断电 没再赶实验,应该是还有故障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资料 电源控制模块 9203 UGATE上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接了之前损坏的MOS的G极,之前损坏的MOS管击穿 ...

楼主可先冷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先冷处理一下.......

谢谢。。有时间再继续研究。。。。

网友(2016-01-04):
故障点后查找有没短路的电容、电阻,通常小的电容短路,造成电源开关管过流,直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