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无cpu供电,上cpu跑0.28掉电

楼主(2015-11-20):
顾客的一台DELL N4010跑0.28掉电,拆机取下cpu,可升到0.66A不掉。除cpu供电外,其它电压均正常,怀疑cpu供电,检测cpu供电上管控制G级和S级对地值1.2很小。

拆下主控芯片ADP3212后正常,怀疑芯片有问题。

更换以后故障依旧,打开图纸查cpu主控芯片工作条件:32脚PVCC、37脚VCC5V正常,1脚EN有高电平;16脚无电压,正常应为19V,这个脚通过649KPR31和1KPR29跟公共点19V相通。经检查1K电阻已经没有,补上后发现还是没电。(图中飞线是主板PR29的1k电阻断线,飞到芯片旁边19V的电容上)

于是打开原理图,发现还有这个PR31电阻,阻值649K,实测无穷大。

没有找到同阻值电阻,在料板上找到一个200K替换上去试机,OK!

网友:
其实我觉得首先拆MOS管会比较方便,拆了还是阻值小再拆芯片

网友:
找个100K左右的就可以,限流的

网友:
我的Y450不出cpu电压死活都修不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判断故障准确 学习了

网友:
不错,少走弯弯露哈

网友:
16PIN是起什么作用的楼主 ,电压应该为多少呢

网友:
16PIN估计是供电

网友:
上的这是什么图啊  小

网友:
什么单位,阻值1.2,如果GS极通电后是短路属正常的

网友:
鼓励发帖,已经加分

网友:
和联想的Y450一样的故障。

网友:
16脚ramp干嘛用地呢,求解释

网友:
这个16脚RAMP 什么功能?我平时都没查过。

网友:
又遇到一台N4010无1.05V和cpu电压,电流0.6A,经检查RT8204C(H6=CH)故障,找了一个FR=CA代换成功,好像FR=系列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