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低级格式化教程

楼主(2015-11-20):
硬盘低级格式化教程

  硬盘低级格式化很多朋友比较陌生,其实每块硬盘出厂都会进行一次低级格式化,而我们在购买硬盘装系统时上午硬盘分区格式化则属于高级格式化。一般用户很少用到低级格式化硬盘,除非是遇到硬盘受到外部强磁体、强磁场的影响,或因长期使用,硬盘盘片上由低级格式化划分出来的扇区格式磁性记录部分丢失,从而出现大量“坏扇区”时,可以通过低级格式化来重新划分“扇区”,这种修复是针对无物理损伤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么硬盘怎么低级格式化?一般在电脑系统中是无法完成低级格式化的,需要借助PE工具或者U盘启动工具。此外,各级格式化会导致硬盘的全部数据丢失,因此进行硬盘低级格式化之前,一定要备份好重要数据到其它盘或者U盘中。

  由于硬盘低级格式化无法在Windows系统完成,必须借助DOS工具或者U盘启动中内置的工具才可以完成。本文以U极速制作的U盘启动内置DiskGenius分区工具为例,教大家如何低级格式化硬盘。

  将制作好的启动U胖插入需要低级格式化硬盘的电脑,然后设置开机U盘启动,进入启动U盘界面后,使用键盘上的下方键盘,选中第六项的【运行最新版DiskGenius分区工具】,然后按回车键,确认进入,如图:

  接下来会进入DiskGenius分区工具的DOS操作界面后,首先输入命令:LFORMAT然后按回车键确认,如图:

  接下来在弹出的窗口中按“Y”键确认开始运行LFORMAT工具的低级格式化功能,如图所示:

  之后选择“Low Level Current Device”(低级格式化),按回车键,此时会出现警示框,按Y键确认,如图:

  这时工具开始运行低级格式化,我们等待完成机壳,如果中途想退出的话可以按ESC键退出,如图:

  以上就是硬盘低级格式化教程,一般来说,没有遇到一些严重的硬盘,不建议对硬盘进行低格操作,因为低级格式化对硬盘寿命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低级格式化就是将空白的磁盘划分处柱面和磁道,再将磁道分为若干扇区,每个扇区又划分出标识部分ID、间隔区GAP和数据DATA等,它针对的是整块硬盘磁盘,而不像高级格式化那样可以针对某个分区。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对小硬盘得行吧..硬盘像500G之类的都不得行..

网友:
楼主有心,我记得有款低级格式化化的软件,不用进pe也可以做,那个效果,楼主比对过,

网友:
度娘一下 一大堆吧

网友:
{:4_106:很多年前用过这个命令。。  都块玩了 忘了

网友:
MHDD也很好用的

网友:
一般效果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