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笔记本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5-11-20):
HP1000笔记本无显,外接正常,屏已坏,换上新屏,白红蓝绿黑交替,无信号,加焊独显,无效果,把显卡取下来,问题依旧,测屏线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求大神

网友:
补充“板号为6050A2493101

网友:
显卡问题吗

网友:
难道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都把显卡取了,我都快疯了,。

网友:
这是自检不是信号的问题,楼主刷屏的码片或者考虑EDID是否断线

网友:
能显示三色,数据应该有了,仔细清理下屏线,

网友:
查屏开启信号啊

网友:
是啊~6楼说的屏码片刷下

网友:
屏换的不对,不是普通的屏,还有就是看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