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电压5v报警

楼主(2015-11-20):
这两天 天不好老下小雨 正在店里撸着呢 来一客户大概三四十岁说电压高让修一下  我说什么电压高 他说cpu电压高进不了系统 关掉这项就能进 怕有后患来修一下 (wcnmnb)  接过主机加电进bios故障如图

换了个电源故障一样我说这是主板有问题  大叔就说了我知道主板的问题 我以前也是干这个的 你知道那个谁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哦你年纪还小你应该不知道   那你知道以前某某公司吗我以前在那是副经理  我说那个我也不知道  他说现在能修上吗 我说你得放这里我们检测下现在修不上 他说是你们修还是发到市里 我说我们修不发市里 他说什么时候能修上 我说有配件当天就能修上你要修今天能给你通知 他问多少钱 报了个客户价  他说行3个小时要给我通知我还有事修不了我就换板子了     客户一走开工   检测了下主板5v都正常 这样一般就是监控芯片坏或反馈有问题  看了下是ntc5535d

坛子里没找到这板子的图纸 百度了下芯片也没数据手册  诶呀wc这活不好干了啊   首先感谢这位仁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0553-1-1.html    在此得知是电阻分压检测 所以从5v跑路到监控芯片周围

得知分压是1v左右  我也有分压计算器 5v 42k 地10k 装好加电

不在报警范围   收工    富豪来点分

网友:
我去91赚点分那里不让发链接

网友:
fu附加此主板bios

网友:
没遇到过,先学习了

网友:
这个几乎就是华硕的福利

网友A:
厉害,有钱人啊,这故障不修也可以使用的

网友:
高手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有显的你也干搞啊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不错。大部分都是分压电阻坏,I/O坏的少。

网友:
迅维是我们维修人的家园

网友B:
这个以前有电阻不,还是以前没有,你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以前有电阻不,还是以前没有,你加的

以前的电阻变质  更换两个好的

网友C:
电阻变质了会怎样?是通过的电压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
+12v监控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质了会怎样?是通过的电压变大还是变小?

一般是阻值变大    变小的不多见

网友:
先加分,学习了

网友D:
刘大师 这都能搞定 武功高强啊

网友E:
请问下楼主华硕H61,是不是12V 5V CPU核心供电的检测脚都有IO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刘大师 这都能搞定 武功高强啊

你是谁啊   你咋知道他是刘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楼主华硕H61,是不是12V 5V CPU核心供电的检测脚都有IO上

我感觉这个楼主应该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  还有,设计不同。检测都不同。  一般应该是在IO上。 因为IO就是干那个活的。

网友F:
这个有电阻标示吗

网友:
哇、电源管理芯片的分压的问题啊?。。但是没数据手册的话真心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电阻标示吗

huashuo华硕的这个板子没有原件标识  这电阻也没有数值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楼主华硕H61,是不是12V 5V CPU核心供电的检测脚都有IO上

12 5 3.3都在 cpu在不在就不清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厉害,有钱人啊,这故障不修也可以使用的

  不修  一开机 就报错喔,,,天天这样  谁不烦喔!

网友:
主板电压监控一般都是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修  一开机 就报错喔,,,天天这样  谁不烦喔!

楼主不是说可以设置关闭吗,呵呵

网友:
以前遇到这类问题。不知道怎么修,直接关了监控功能

网友:
楼主这种故障都能修好 真厉害

网友:
高手啊,还可以把图画出来

网友:
赞一个!很给力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