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0内屏有背光无字符。外接正常

楼主(2015-11-20):
联想B5400有背光无字符。外接正常。此机无图无点位。。我换过DP转换芯片。换过屏。结果还是一样的,屏上的LVDS到DP芯片的脚位相通。对地正常。但是屏上的LVDS电压不一样。奇怪了。。。请各位给点意见。。。板号:DA0BM5MB8D0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这LVDS是PCH发出来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

fcuihc123 -5 看清问题再回答。。已经说了换过屏了。。。.

网友:
屏供电测有电压吗??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A:
PS8620. 转上屏的电压LVDS这个电压多少。。实在不修就保修吧,这个机子不是可以保的吗。你别动桥可以给你走联想售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8620. 转上屏的电压LVDS这个电压多少。。实在不修就保修吧,这个机子不是可以保的吗。你别动桥可以给你走 ...

过保了。这鸟机保修一年。我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保了。这鸟机保修一年。我查过了

走后门可以的。你的是几代CPU

网友:
平码片呢 刷过没

网友:
换了一模一样。同品牌。同型号的屏了。。跟码片没有关系。因为人家拿来 的时候拆都没拆过。。

网友:
做下显卡试试

网友C:
接口的数据 时钟线你查了么   还有就是换根屏线试试  上次我有台联想的屏线接口腐蚀断线了  就是数据线没有焊好没有信号只有背光

网友:
楼主有加焊显卡么?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或者换屏线试试

网友D:
经验告诉你   CPU 虚焊了 有点黑胶  如果是AMD的芯片组那应该是CPU 问题 ,修过2台 换CPU 的,CPU 几十块钱有铅的,如果是INTEL 的那就不是cpu问题了,清屏北桥的可能性大,查查LVDS模块的供电 PLLA   PLLB 1.05v 上拉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验告诉你   CPU 虚焊了 有点黑胶

真假的。。。。不要骗我。。我没有这个U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验告诉你   CPU 虚焊了 有点黑胶

我的CPU是可以拆卸的哪种

网友:
板子 能不能上个图 看看CPU 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的数据 时钟线你查了么   还有就是换根屏线试试  上次我有台联想的屏线接口腐蚀断线了  就是数据线没有 ...

无图无点位。屏线还没到货。这机器PCH是灌满了黑胶

网友:
搞错对象了 俺修的是B4450 AMD 的芯片组,按照你上的CPU图4代CPU 的,最好代换下CPU 试试,买个便宜点的ES 测试版的CPU 用来修板子 测问题还是可以的,换了CPU 代换不行的话,考虑BIOS 问题咯,还有这种小桥也比较容易坏,祝你好运咯,如果你有示波器,打打EDID  电压 阻止 波形== ,

网友:
LVDS 不是有个信号什么的吗 你查了? 好像还有时钟的吧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   查lvds有没有波形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加焊试试

网友:
找BIOS 刷试试看。

网友:
屏上那4組信号阻值是一样的吗

网友:
直接干显卡,不行直接换

网友:
识别屏了吗

网友E:
这样可以做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可以做显卡看看。

灌了黑胶的。。我想知道故障点。一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