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能放电不能充电

楼主(2015-11-20):
今天修一海尔笔记本,开始故障是大短路,拆开发现保护隔离管子烧了,换好后公共点无19V电压,保护隔离不过,检测电池充电芯片坏了,换芯片后好了有电压了,接电源开机进系统,可是进系统发现,装上电池和接电源开机系统右下角只显示电池标志,不显示电源的标志,拔掉电源电池正常放电,接上电源不能充电,把电池拿掉接电源也可以正常开机,充电芯片我已经换了两个了。不装电池接电源开机右下角也会显示接通电源的标志,显示无电池。请各位大师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逻辑?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你找份PDF看看吧

网友:
你这个是放电电路异常,找个图纸查查,应该还是充电芯片这边

网友:
充放电电路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查适配器监测脚,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充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