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芯片组:i5 独显 故障:开机电流0.9 马上掉电,通病直接秒杀U5 BIOS解决

楼主(2015-11-20):
联想Y500独显 U5

网友:
联想的机子好喜坏BIOS。今天我修几个都是U410 U160 Z485

网友:
楼主0.2的电流掉也是bios么?

网友:
我的是开机慢,而且花屏。求解决方案

网友:
不知道1.24A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希望能好

网友(2016-01-20):
很好,我的也这个毛病,刷了就好

网友:
今天来了一个故障一样的,下载下来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了 正好修到 我偶的是开机跑到一点多一次跳变 下了试试

网友(2016-02-22):
谢谢楼主的BIOS   我今天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刷了U5就好了    用的你的BIOS  谢谢你了

网友:
这个机一般是U5内部有部分单元损坏。

网友:
我的电脑io烧了,换了,系统供电也坏现在换上但是供电待机没

网友:
不知道能否刷个bios好用哦

网友:
反馈:非常好用 单刷U5就好 感谢!

网友:
我的是电流0.9几掉电,不装内存就不掉,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先下个来试试

网友:
下载完一试就好,谢谢楼主

网友(2016-03-26):
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刚下载了两个刷上都不可以,我这也是掉电

网友:
刷一个试试吧 希望可以

网友:
ok  刷完u5就好了

网友(2016-06-06):
我的是进了点水 感觉关系不大  开机掉电  取内存就不掉了 先刷一个试试不行干南桥

网友:
下个试一试

网友A:
请问下楼主 我的是不稳定的情况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检查主板无进水,无非损,是BIOS 原因吗 ?是U9 还是U5 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I7 的 加电不显示加到1.3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下来试试看 谢谢分享

网友:
牛逼  我 今天 遇到 一样的 问题 刷好 了  感谢楼主

网友(2016-07-11):
我的是开机到0.9就不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有时能开机正常用 ,多数不开机  ,先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 我的是不稳定的情况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检查主板无进水,无非损,是BIOS 原因吗 ?是U9 还是 ...

我遇到的也是这样的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刚好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2016-08-17):
一样的想想,下来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7-05-18):
不错下来试试

网友(2017-06-21):
我都也是0.9风扇狂赚掉电 插不插内存一样掉

网友(2017-07-29):
晕死。刷了你的bios不能用。后来重新找了一个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没下载好。刷了还是重复启动掉电

网友:
我的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楼主好BIOS。刷了就亮。

网友(2018-03-16):
今天也遇到电流0.9几掉电,不装内存就不掉。刷了立马搞定

网友(2018-10-30):
开机掉电 下载两个都不行

网友(2020-09-03):
111111  感谢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