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7-M LX 无时钟坑大了。。。

楼主(2015-11-20):
最近老板还没来货,以前没修好的有的又太难修,就找些打了BGA但无人问津(也许是看到都没胃口了吧。。。)的来搞搞,上图: 一片同事的之前是没时钟,打了BGA还是没有的,根据时序先查了内存1.5,PCH1.05,vtt1.0,vccpll1.8,0.95左右的电压和VCORE都正常,接着查了各个PG,发现桥的PWROK为低电平 ,正常应该为3V,此版这个信号是由3VSB通过一个4.7K电阻和两个 K72的MOS管稳定而来, 万用表量了下只有几百欧姆,阻值异常,从其他板子上找了个4.7K电阻装上去再量还是几百欧,郁闷了,再量下拆下来的发现是好的,再看与之相通的原件,一个一个拆,拆到只有两个了 (ATX旁边电容和内存开关了,其实这里一开始就应该先拆电容的,因为之前搞到好多华硕板子坏贴片电容的)继续拆贴片电容,结果你们懂得!到此维修结束。。 。其实故障也不难,就是自己去走弯路的,华硕板其实比其他品牌好修多了个人感觉。。。。求加分!!!

补充内容 (2015-11-22 10:41):
反复看了几遍,刚刚才发现叙述不清楚PWROK是由图中3VSB电压稳定后的此信号再通过一个42T二极管而来。。。汗

网友A:
有时候懂多了也是麻烦事啊,对于楼主说这通病我真 不知道

网友:
新板子真不好修

网友B:
维修很多时候就是要细心

网友C:
图纸 加跑线很多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D:
修多了才会觉得好修吧~

网友E:
华硕还是有些难修的,以后修到华硕了,一定要来请教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懂多了也是麻烦事啊,对于楼主说这通病我真 不知道

懂多了还会有麻烦事儿这说法么,,,,,我只想说,请让我麻烦更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懂多了也是麻烦事啊,对于楼主说这通病我真 不知道

而且这个也不是说是通病哈,只是遇到了而已,电容坏的话只是遇到了一些偶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很多时候就是要细心

就是啊,特别是这种小元件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图纸 加跑线很多还是可以修好的

这是华硕的还好点,如果是技嘉的就算有技嘉点位软件但没点位图也是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多了才会觉得好修吧~

怎么说呢,估计是遇到这种故障还是有些数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还是有些难修的,以后修到华硕了,一定要来请教你

你又开我玩笑了哈,这玩笑开大了。。。。哈哈哈,我也是刚好遇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是华硕的还好点,如果是技嘉的就算有技嘉点位软件但没点位图也是难搞

技嘉的板子三极管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板子三极管太多了

对呀,反正我对技嘉好像有种恐惧感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懂多了还会有麻烦事儿这说法么,,,,,我只想说,请让我麻烦更多吧

我是说懂得多,也会遛弯啊

网友G:
点位   传一个       大神

网友G:
PWROK不正常  就不会发出PROCPWRGD
就不会发出SVID   就不会有COU供电            按照时序来说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懂得多,也会遛弯啊

好吧,这个有时是有这个Feel哈,估计还是我们对这些不熟吧,要是把理论弄扎实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点位   传一个       大神

大神就不是咯,大婶的话我是男的更不是了,,,点位图就是在论坛下载的P8H61-M LE的点位i图,只是底板号不一样但PCB是一样的,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PWROK不正常  就不会发出PROCPWRGD
就不会发出SVID   就不会有COU供电            按照时序来说  是这 ...

前边一半我知道,后边的我也没去研究,也没迅维资料学习下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6系列的不新了,现在都是100系列了

网友H:
点位传一个    大神。。。。。。。。。。

网友:
修小元件没技术不行

网友I:
看上楼主那个显示器了,是不是把屏框拆了,壳子全部不要了,然后贴在墙上的哦!

网友J:
貌似  bbs  上没人发过这样的案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就不是咯,大婶的话我是男的更不是了,,,点位图就是在论坛下载的P8H61-M LE的点位i图,只是底板号 ...

P8H67-M LX  的点位和 P8H67-M 点位一样吗?   我没实物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位传一个    大神。。。。。。。。。。

这个型号点位图真没有,只有论坛都有的P8H67-M LE只是版本号不一样而已,PCB基本一样

网友F:
这个也许多搞了几片就会有这个觉悟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很多时候就是要细心

完全赞同这个观点,有些时候本来是外观问题的,结果去纠结半天还不好,最后一看是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上楼主那个显示器了,是不是把屏框拆了,壳子全部不要了,然后贴在墙上的哦!

对的!这是老板买的,最开始也是用普通显示器,后来觉得太占地方了,就每个人买了个屏贴墙上,然后电源板也固定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貌似  bbs  上没人发过这样的案列啊。、!

这个是刚发的啊,绝对个人原创,没抄袭

网友K: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加分。

网友L:
有点位 有图纸 有示波器就都可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刚发的啊,绝对个人原创,没抄袭

对啊   很少说   拆贴片电容的。
昨天没分 今儿给妳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加分。

就是边修边学咯,就是没有经过很专业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点位 有图纸 有示波器就都可以修了

还是会有一些修不好的啊,不可能每一片都会好的

网友M:
大神静下心来搞,,什么板子都不是事。。。

网友N:
真心难搞,不知道有没有更快的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许多搞了几片就会有这个觉悟了,哈哈哈

是啊,我现在就怕这个

网友O:
大神就是大神,这样的我直接就当料

网友F:
你怕哪个?没懂,大早上刚起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神就是大神,这样的我直接就当料

我要是大神就好了,早就换地儿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F:
你怕哪个?没懂,大早上刚起来看

怕搞小元件,电路基础不太好,跑线路跑不好,知识不系统,啥时候能到你这水平

网友:
看起来好难啊

网友Q:
贴片陶瓷电容器作常见的失效是断裂,这是贴片陶瓷电容器自身介质的脆性决定的。

由于贴片陶瓷电容器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直接承受来自于电路板的各种机械应力,而引线式陶瓷电容器则可以通过引脚吸收来自电路板的机械应力。

因此,对于贴片陶瓷电容器来说,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同或电路板弯曲所造成的机械应力将是贴片陶瓷电容器断裂的最主要因素。

看来要先把华硕的板子拿起来用眼睛看一下,是不是弯曲了变形了,由于焊锡牢靠,引起贴片电容承受较大机械力,所以会坏?

网友Q:
我就说,贴片电容用在电脑主板上,电压又不高,估计击穿损坏的较少,而承受机械力变形损坏的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怕搞小元件,电路基础不太好,跑线路跑不好,知识不系统,啥时候能到你这水平

其实我也只是半壶水来的。华硕还好点,直接看点位图就好修了,其他的我也很吃力

网友:
这是严管板块哦,不要随意灌水哈

网友:
按照时序来的话说难也不难的,不过我也去绕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Q:
贴片陶瓷电容器作常见的失效是断裂,这是贴片陶瓷电容器自身介质的脆性决定的。

由于贴片陶瓷电容器直接 ...

其实做我们维修的没必要理解这么透彻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就说,贴片电容用在电脑主板上,电压又不高,估计击穿损坏的较少,而承受机械力变形损坏的多吧?

对这些了解不是很深哈

网友R:
没遇到过但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神静下心来搞,,什么板子都不是事。。。

我真不是大神,论坛的大神都很低调,都没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真心难搞,不知道有没有更快的维修方法

这个没经验的也只能按照时序慢慢来了,搞得多的那种应该可以秒速查到这个故障,然后一一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R:
没遇到过但是学习了。。。。。。。。。。。。。。。

我也是发上来加点分,以后如果遇到这一个问题你也可以重点照顾一下这个电容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真的是越来越难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本来就是小白过来学习的,何来灌水一说?
我发帖子也就求点分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