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BTX-600SE电路图

楼主(2015-11-20):
长城双卡王BTX-600SE电源上的LQA05TC600烧毁,但是保险没烧。哪位大师帮忙发张电路图,或提供LQA05TC600代用型号将万分感激!

网友:
楼主先发个实物图来看看

网友A:
楼主这个不是二极管吗?

网友B:
LQA05TC600 中文参数:
制造商:Power Integrations
RoHS:是
产品:Fast Recovery Rectifiers
配置:Single
反向电压:600 V
正向电压下降:2.825 V
恢复时间:11 ns
正向连续电流:5 A
最大浪涌电流:50 A
反向电流 IR:15 uA
安装风格:Through Hole
封装形式:TO-220AC
包装形式:Tube
功率耗散:43.1 W

N沟道 增强型 MOS管

网友:
楼主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QA05TC600 中文参数:
制造商:Power Integrations
RoHS:是

谢谢!要是能推荐代用管型号就更好啦

网友:
楼主传张图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不是二极管吗?

好像是MOS管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QA05TC600 中文参数:
制造商:Power Integrations
RoHS:是

谢谢yyyaaa!万分感谢!在x宝找到卖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静候楼主的佳音,到时分享一下......

谢谢关注!遇到困难时还须台兄多多指教。我也是第一这次修BTS电源,到现在连参考的图纸都没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yyyaaa!万分感谢!在x宝找到卖家了!

求给加点分吧。修好了也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E: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不是二极管吗?

好像是肖特基快恢复,但不知是单管还是双管,是共阴还是共阳。X宝商家也有说是MOS管的,还是等找到图纸再确定吧!反正我也不等用。没事干修着玩。谢谢你了!

网友:
这种电源的图纸,一般是找不到的,只能找相似的来 参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肖特基快恢复,但不知是单管还是双管,是共阴还是共阳。X宝商家也有说是MOS管的,还是等找到图纸再 ...

楼主此管是快恢复二极管,单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肖特基快恢复,但不知是单管还是双管,是共阴还是共阳。X宝商家也有说是MOS管的,还是等找到图纸再 ...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谢谢关注!遇到困难时还须台兄多多指教。我也是第一这次修BTS电源,到现在连参考的图纸都没找到呢!

只要知道大概的原理方框图,关键是会切割单元电路,分段查找,查找好元器件资料,好质量的万用表,电容表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只要知道大概的原理方框图,关键是会切割单元电路,分段查找,查找好元器件资料,好质量的万用表,电容表 ...

支持一下,确实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支持一下,确实如此,,,,,,,,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有大家的支持我一定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有大家的支持我一定能修好!

静候楼主佳音,到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此管是快恢复二极管,单管.......

谢谢!应该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新进展吗?.....

正在等待X宝送货!

网友C:
等待多天的LQA05TC600终于由快递送来了!拿到手用表测量一下正向电阻偏大,672。先焊接上,加电。久违的风扇又转了。但12v电压偏低,只有11.76v,还滤波电容仍不见电压上升。其他电压正常。装机试试,能点亮。先这样用着吧!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等待多天的LQA05TC600终于由快递送来了!拿到手用表测量一下正向电阻偏大,672。先焊接上,加电。久违的风 ...

楼主的12V电压是正常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待多天的LQA05TC600终于由快递送来了!拿到手用表测量一下正向电阻偏大,672。先焊接上,加电。久违的风 ...

楼主再上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12V电压是正常的,没问题.....

谢谢!正常使用中。谢谢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