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键盘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5-11-20):
型号:thinkpad X200
现象:键盘上5键和6键不能正常使用
        这个机子把客户也折腾的够呛,起初来就是这个问题,换了一个新的键盘就好了,客户回去使用了一个月就又不行了,还是那现象。

最后来又换了一个键盘,当时好了可第二天又出现表现问题了,开机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刷了一个BIOS当时好了,第三天一大早测试56键又不能使用,最后把目标锁定在键盘控制芯片,一个BGA封装的芯片。
从料板上拔的一个值球换上去之后测试两天正常.

看上图例!如果没有网子,此芯片可以用G86的网子把中间贴住值球,同行可以借鉴!

网友:
底板进水了,看到图好象

网友:
不错不错    看来楼主也懒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此芯片可以用G86的网子把中间贴住值球
--------
值球过程没有拍照下来。

网友:
jiahao 加焊不可以吗

网友:
请问下楼主哪个芯片是相当于 EC吗??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  牛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  是个好例子

网友A:
键盘控制芯片虚焊或者不良造成的故障不多见到,好帖加分收藏。

网友:
竟然还有控制芯片~~

网友:
估计是H8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控制芯片虚焊或者不良造成的故障不多见到,好帖加分收藏。

给你的加分福利顺便也给你加分。这个片应该是虚焊了,我直接更换了。

网友:
加焊试过没

网友:
钢网灵活运用,超赞。

网友:
如果没有腐蚀,用酒精多刷刷

网友:
这个芯片也容易坏 啊

网友:
呵呵,问题是能收多少钱,算换桥

网友:
以前有遇见过大概的问题,也是EC 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植球就用一个网斗可以了呀

网友:
最怕这种不稳定的故障。

网友B:
键盘控制芯片虚焊或者不良造成的故障不多见到
城市维客
修过几个这个芯片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是虚焊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控制芯片虚焊或者不良造成的故障不多见到
修过几个这个芯片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