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过几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5-11-20):
          客户拿来一联想显示器, 说是过几分钟就不亮了。接上试了差不多5分钟电源指示灯就灭了,打开看电源板电压正常。接上再试,电源指示灯灭了后测电源板12v、5v都有,驱动板5v也有。再开机,又正常(开关键和调试键都试了,反应灵敏,每按一下都有反应),看来还麻烦了。
       接上再试 ,20多分钟(不到25分)后,又自动关了。无奈之下拔掉开关,测开关也正常。干脆不装开关试,一个时辰过去了,显示器都正常工作,跟换开关解决问题。
       之前确实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开关按键灵敏及用表测也正常,但确实还是开关原因。

网友:
已经遇到N个了

网友:
真的是开关导致的吗?我怎么感觉会很快返修啊

网友:
不是有些不装开关不会开机吗?按键灵敏,也会这样?

网友:
应该不是开关灵敏问题 ,

网友:
这想都不要想。轻触开关一湿就是这样。很多都是。AOC,联想、明基。听我的。把所的开关全换。能用的住。要不然过几天还来找你

网友:
这轻触有一个连电了。那直接就关机了。

网友:
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把所有的按键统一换掉,这样觉得保险些,毕竟按键不贵,换着也简单。

网友:
测量开关 用指针表 测量才准确

网友:
遇到过,开关问题

网友:
开关灵敏不能肯定就是好的,拆下来,用最大欧姆档测阻值,如果无穷大,再加上开关灵敏,说明开关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