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V2 15秒关机

楼主(2015-11-20):
今天我怎么也要把这破板给弄出个所以然来  如题:USB过流了,修不出来  走投无路了!欢迎大神来指点

大家看到这里  是不是 都觉得可以秒杀掉了呢? 刚接到是我也这样觉得,想象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我错了,真修不出来 头大

这些6脚IC都拆完了  那个什么分压的3.3真没找出问题  实测 5V也正常

刷BIOS后能正常进BIOS,    这里 5V和3.3都明显 有一点点偏低 ,重启后又恢复原故障 !

大家赶紧来拍砖啊  谁的办法能修好  100分到谁家!

网友A:
USB_OC#找找这个信号看下   应该是一个822和 472的排阻     找到 换掉  应该就OK了   我没有点位 没办法给你讲在什么地方

网友:
首先考虑usb过流了,有图纸就插io上有个oc字样地信号,华硕一般在南桥旁边822排阻要注意,你试试看

网友B:
映泰P8H6115秒掉电问题在 南桥的左侧,应该是1脚跟最后一个叫之间有两个排阻换掉再查询一端连接的小电阻看看,如果换掉正常 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华硕一般桥边上472 822分压产生usboc#   472上边是5v   分压点连usb与桥

网友C:
好像就是这个型号吧  这个位置有两个电阻 USB_OC#

网友:
希望可以帮助你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映泰P8H6115秒掉电问题在 南桥的左侧,应该是1脚跟最后一个叫之间有两个排阻换掉再查询一端连接的小电阻看 ...

ASUS 的板子

网友:
你那题目里面不是显示映泰的吗。。。。

网友B:
我知道情况了。P8H61我这有块板子。也是15秒掉电的我的是USB的5V对地了。,你看看是否对地了跟我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SB_OC#找找这个信号看下   应该是一个822和 472的排阻     找到 换掉  应该就OK了   我没有点位 没办法给 ...

查过 不确定查对地方没有  没找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就是这个型号吧  这个位置有两个电阻 USB_OC#

这个地方我以前修过  这个板子的不在这里

网友D:
你确定没找错点位吗?我的板子看了 没有这2个排阻 南桥旁根本就没有排阻  楼下有我拍的照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情况了。P8H61我这有块板子。也是15秒掉电的我的是USB的5V对地了。,你看看是否对地了跟我一样的

确实是有一个0欧的电阻是对地的  但是没跑出去哪的  怀疑本来就是地 所以没管

网友E:
这个USB过流保护只经过了这些地方 你都拆完了吗?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USB过流保护只经过了这些地方 你都拆完了吗?

明天再确认下 只有这几个  没有经过其他地方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后。 。回来说明下。 。真的好想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有一个0欧的电阻是对地的  但是没跑出去哪的  怀疑本来就是地 所以没管

什么本来就是地  就是这电阻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没找错点位吗?我的板子看了 没有这2个排阻 南桥旁根本就没有排阻  楼下有我拍的照片

有可能我找错点位了  你把全板图片发给我

网友:
重赏必出勇夫~来的都是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天再确认下 只有这几个  没有经过其他地方了吗?

只有这4个信号是给到桥的  你主要找这个四个相连的地方吧

网友:
点位图不准的话  需要跑线

网友:
修不好看我的帖子

网友E:
这样你都修不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以下是南桥的4个USB过流检测信号 然后4个信号S_USB_OC#1112  S_USB_OC#12   S_USB_OC#34    S_USB_OC#910
分别跑到如下:

===============================

================================

=================================

======================================
以上查完我想应该就好了吧
记得把分给我啊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先跳跳跳线帽吧

网友:
查OC#的822排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我找错点位了  你把全板图片发给我

这是版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样你都修不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以下是南桥的4个USB过流检测信号然后4个信号S_USB_OC#1112  S_USB_OC ...

东林兄 不好意思 这个点位貌似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点位图不好找  我都浪费20分了 下载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过 不确定查对地方没有  没找出问题

  应该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林兄 不好意思 这个点位貌似不一样啊

呵呵  不是吧

网友A:
我都下载4次了 20分没了 都是这种

网友:
我查的点位图跟你的应该是一样的吧
我查的是P8H61-M_PLUS_V2_R1.00
你的区别是P8H61-M_PLUS_V2_R1.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下载4次了 20分没了 都是这种

你不是发帖的吧  还是你就是发帖的啊   把我搞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映泰P8H6115秒掉电问题在 南桥的左侧,应该是1脚跟最后一个叫之间有两个排阻换掉再查询一端连接的小电阻看 ...

这里本来是个0欧电阻  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本来是个0欧电阻  对地了

楼主,你直接换掉试了就行 你直接查5V的线路去,你会发现一个工作芯片会对地

网友F:
lz是不是点位或图纸搞错了,映泰的板下个华硕图纸当然修不好了

网友:
难道映泰的也有15S掉电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是不是点位或图纸搞错了,映泰的板下个华硕图纸当然修不好了

他这个是华硕主板 不是映泰的

网友:
点位找usb——oc的信号   正常为3.3v     应该是822或者是电阻变质引起来的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本来就是地  就是这电阻问题

就是,0欧电阻对地这里肯定不对,怎么可能本来就是用0欧电阻来接地嘛!

网友:
楼主修好之后发个结果上来,让我们也学一学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本来就是地  就是这电阻问题

还没好  你说那个电压是哪来的?

网友:
重点查找usboc#有无3.3v,由5v分压得来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测下那个0欧的电阻是不是对地的。不正常就重点查下哪个地方短路。正常应该查USB-oc#电路一般是电阻或者排阻分压而来。看楼主的板好像没有排阻,那就是电阻。找到4组USB-oc#电路看哪组不正常更换相应的电阻。一般是472和822电阻组成。

网友:
h61 现在修的多,修好后,拍张照,标出那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USB过流保护只经过了这些地方 你都拆完了吗?

你的点位是错的  我的板子根本找不到这几个  也不是IO28脚出来的  IO是NCT55790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把USB供电的跳线帽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每一组USB供电保险电阻都会有一个USB 0C电压检测信号,你看下是否查完了这好像是四组吧,我之前搞到一片和你这个完全一样型号的,查了好久结果查了三组OC就差一组接口旁边的没查,你看下是否查完了,最近分紧缺啊

网友:
别急,喝口茶,慢慢查,我来看看各位大神的分析思路,,修好说声哈。

网友:
LZ修好了吗 修好了 分享下

网友:
不行就出绝招   拆桥  打值   跑线

网友:
还有悬赏贴???

网友:
帖子沉了,板子还没有修好   大家过来围观下哈

网友:
真的好想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USB过流,检查:1.测量所有前置USB插针后置USB接口供电脚都要有5V,少一个供电也会提示过流关机。2测量所有USBOC#要有3V左右电压。

网友:
是不是usb插孔里有针弯了?

网友:
问了个朋友,说是USB_OC#问题,看到下面回复的人也都是说这个信号,楼主把心静静,别太急,把USB_OC#这个信号再仔细测一测吧。

网友:
查这四个地方,测试点我用箭头给你标识好了。1:

2:

3:

4:

网友:
过流检测排阻都换了不?

网友:
名字不一样,但位置可能是一样的!

网友:
好累好累好累

网友:
我修过一片, USB5V供电跳下线就好了

网友:
提示CPU风错误,USB设备不正常。

网友:
822和472分压出来的,一般在桥旁边。

网友:
任务我接了      晚上下班     帮你看看

网友:
楼主      修好没        ?晚上下班  帮你看看!

网友:
楼主试着把那几组USB5V供电调帽跳下

网友:
LZ修好没,大家忙那么久给分享一下吧?

网友:
笨办法,你测全板上的822和472排阻两边的电压,找到有问题的全换掉试试!

网友:
有些会用单个的822个472电阻的  不要老是找排阻。。。。

网友:
OC#  34             9  10

网友:
OC#   56   3V 直接上拉!

网友:
OC#  78   3V直接上拉!

网友:
OC#   9  10  11  12

网友:
图纸加点位

P8H61-M_PLUS_V2_R1.00点位图 加软件.zip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点位也上传了!     图片中的点  都应该为3V以上            你测一下!      修好了  告诉我!

网友:
USB过流保护,看一下USB旁的电阻是不是变值了

网友:
悬赏一百分  搞得好热闹   这问题不大  ASUS差不多就是822  472 你把USB那些822 472 换掉必好

网友:
没有思绪,坐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
你看下 u 口边上有没有电阻腐蚀了,有的不定是排阻,跑跑线路,上次修到过一台就是一个电阻发黑了。

网友(2015-12-25):
USB过流保护

网友:
你拆哪个6脚的IC没用啊    检查472和882 分压的电阻

网友: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啊
我修到过USB跳冒掉了 也是15秒关机 你直接看看

网友:
板子上有没有没有用的USB接口,前面板的,把5v接上试试

网友:
之前我遇到这的问题,都是包修好。。

网友:
还没弄好吗  期待答案

网友:
把USB旁的排阻拆了,就不会有过流保护了,也就不会15秒关机了

网友:
不会是桥坏了吧

网友:
楼主,看我的帖子,这块板我以前修过!他不是排阻的,是四个单独的精密电阻,也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那位置刚好可以换成822跟472的排阻,我直接用两个排阻搞定!

网友:
看我帖子,这一百分是送我的!

网友:
在桥的左上方还是做下方有个822 和472 挨着的排阻,还有就是USB口旁边的电容,或者跳帽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         看帖了吗?     我回复那么多       你修了吗?

网友:
,悬赏100分真的好热闹,可能大家都比较缺分,点位图标示都是排阻,实物图是电阻,但位置没变,换掉相应位置的电阻应该就好了

网友:
把bios刷了

网友:
这个usb过流检测信号的电压重点检查,电阻阻值变化一点后,就会影响监测的数据

网友:
看看这些小电阻

网友:
0欧电阻是不能对地的,哪不就是直接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