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000触发掉电维修,修得有点蒙!

楼主(2015-11-20):
神舟F4000集显,版号是37GV30000-C0,接电待机是0.00,触发会到0.08然后马上掉电!
拆机测量,无待机,但是按开关会出来5V跟3V,一放开开关就没有了!!打开图纸发现这个待机应该是触发之前就出来的

这个机子有个通病就是5V的电容容易坏,就是那种560UF/6.3V的那种,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看来还是得慢慢查

待机芯片815是1.8V跟5V的芯片,测量供电正常,+5VLDO也已经出来,1脚是5V的开启,测量0V,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找5V的开启发现来到这里,图中的AUX-ON是接到EC的,但是EC供电都没有跟它应该没关系吧,而且奇怪的是按开关EC出输出一个高电平来到这里,一松开关就没了,图中的+5V_LDO接的PR13是没有装的,看焊盘也不像是有焊过的痕迹!这就奇怪了,如果这样那开启电压是怎么出来的,这个时候已经没主意了,就想着要不装个电阻上去试试,就找了个103的电阻焊上,接电,待机0.01,测量5V跟3V都已经出来,触发电流刷刷就上去了,接屏也显示了!这个机子拆的时候看了一下螺丝之类的,应该是个一修机,不存在人为拆掉的啊!
有这个板子的哥们随便帮我看看这个电阻是不是真没有的,反正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修好了!

加分是美德哈,谢谢!!!

新人。。。 + 2

网友:
AUX-ON是干吗的啊

网友:
设计缺陷吗 ?

网友:
看电路图好像ec发给待机芯片的使能信号

网友A:
可以肯定这个电阻是确实没有的,电路图上已经标出来了

网友:
能修好就ok了有时候这种东西纠结一天都没什么结果,感觉这个ec可能有问题,ec没发出待机芯片的开启,不知道对不对大神指点下

网友:
看你码了这么多的字还有图  给你奖励

网友:
今天分加完了明天给你继续加

网友:
没装的话是用AUX_ON 信号用为  815_ON的上拉,PR502 可能掉件或rkmfg坏了。

网友:
这类机器我以前修过 7几的芯片组~~ 开机时有3V 5V的 但是一会就没了 需要触发之后才有 为了省电~~待机无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这个电阻是确实没有的,电路图上已经标出来了

图上不是有吗,

网友:
怎么好的都不知道  我心有领会

网友:
好详细啊   现在电路图必不可少了

网友:
应该是没的 不过换个办法也可以

网友:
815_ON开启的方式有多种设计,电路设计是AUX-ON控制,来自EC。

网友:
看图纸适配器过来的这个VADAP也可以开启AUX_ON啊,应该默认就开启了才对

网友:
先收藏了,楼主写出来也让我们好好学习了

网友:
图上有标示 有个@ 可能没有用件  不过修好就好 下次你可以看下

网友:
AUX-ON是ec发出地告电平,用了上拉,但是现在坏了,io部分模块损坏,就是触发不发出上拉,你现在给补个电阻代替了AUX-ON所以就修好了啊

网友:
会不会使用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