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烤箱,请教下温度问题

楼主(2015-11-20):
不知道烤多少度 和多久合适。请教下,懂的说一下,明天开始用。

网友:
对了,买的这烤箱是为了提高BGA成功率的。一般用来给显卡去潮的。

网友A:
一般在40 50度就可以。其实做BGA前,你把芯片放在bga上加成到160停了。再焊上去成功率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40 50度就可以。其实做BGA前,你把芯片放在bga上加成到160停了。再焊上去成功率很大的

哦,这么低啊。还以为得 百 八十度呢。

网友:
150度左右就行了

网友:
没用过烤箱,学习了

网友:
我是预热用的,烤完了上BGA台,150度也太高了吧。

网友:
请教下大神门开多少度,多久合适啊。明天准备开第一炮了。懂得麻烦告诉下。

网友:
80度,烤8-10小时

网友:
恩,我也感觉这温度就差不多了。不过我是猜的,呵呵,明天就按大师的温度,先烤几个试试,谢谢了

网友:
这个温度高了吧,一般八十度差不多!

网友:
上图啊,烤箱

网友:
不要过100吧。我用美的烧箱……有一次调到120烤了半小时……芯片都烤黑了

网友B:
大神,还想请教下,80度烤10个小时,,显卡背后的标签纸会不会变色呢?

网友:
标签纸如果要的话,还是撕下来好点,会有一点黄色,如果像技嘉显卡的条码(有点像胶纸的)是不会变色的

网友:
这个真的有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还想请教下,80度烤10个小时,,显卡背后的标签纸会不会变色呢?

我用100度烤过主板4小时 标签没变化。显卡80度就行了,晚上烤一晚上第二天上bga。。有非固态电容的。温度千万别高于80度,烤完电容全鼓了

网友:
我没用过,见别人的都80度,我烤几个小时

网友:
我们一般开个80度左右,就烤个几十分钟

网友:
这要看你是烤的什么板子了,不同的板子温度不一样

网友:
按工厂的要求是80~100度,时间是6~10小时,不过人家的不是一片在烘,是很多芯片在烘的

网友:
我感觉100左右  1个小时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