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关机死机

楼主(2015-11-20):
v460关机死机bios已刷了、还是一样南桥加焊也是一样、系统重装还是不行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啊
新手求助啊

网友:
查开关信号 休眠信号

网友:
待机芯片附近有无腐蚀  ? CPU供电是否正常 这些都是爱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蓝屏 还是卡死 。电流多少  死机测供电都有吗

网友:
死机是在正在关机中吗

网友:
电压测量呢

网友:
按照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会不会是乌龟壳的问题?

网友:
没进系统能正常关机吗?外设排除下、

网友:
想知道这个关机死机都是什么时候,这样才有的修啊

网友:
这样写的 我都看不懂!!

网友:
问题已解决,还是bios的问题买了个原版bios刷上ok了

网友:
不要一看死机就去搞BIOS,这种故障BIOS的机率只100分之一都不到。

网友:
这种问题的我也碰过,结果是系统问题...

网友:
估计是关机时序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故障BIOS的几率也很小,不过好了,那能说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