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灯不亮 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3

楼主(2015-11-20):
    A1278接电源待机电流0.03灯不亮,于是我就查U6990第五脚有输出PP3V42  3.45V正常,PP3V3_S5_AVRSF_SMC  3.3,SMC_RESET_L EC复位3.42V  时钟Y5010 1.6V ,ACOK 3.3V   公共点PPBUS_G3H 12.6V ,到信号线过压保护器U6900   1脚VCC3.45V   5脚EXT 3.46V    4脚INT 3.45V  按原理EXT没有高于VCC+0.26V芯片不会把4脚INT 和5脚EXT断开    应该条件满足了  应该灯变绿了才对阿,由于本人几乎没修过苹果笔记本,一切基于理论,请各位大哥指教下

网友:
在淘宝买了EC回来换上去待机一样

网友:
EC换的是同样料板的吧?

网友:
电源小板换过吗?

网友:
EC里面有自带程序吧~~最后剪板的~~苹果很麻烦的 不然维修费就不会那么贵几乎双倍

网友:
苹果机就是麻烦,是不是ec自带程序地,要剪板地

网友:
苹果机刚开始修要谨慎,,

网友:
EC是剪板的

网友:
查到RSMRST_GD没有出来是由PM_SUS_EN控制产生,PM_SUS_EN没有产生,想问下SMC_BATLOW_L是接上电池才产生3.3V的吗?

网友:
要接上电池才有_BATLOW

网友:
我的这台A1278是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A:
先加焊  或者取下来直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  或者取下来直球看看

其实是要加电池才会开机   如楼上讲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