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没待机,电流上电闪现消失(已修复)

楼主(2015-11-20):
在求助帖子上发的贴 现在编辑不了 另开了一个帖 说下维修结果

板号: DA0LZ8MB8E0 LZ8没待机没电流, 上电一刹那偶尔会出现0.00几的电流闪现后消失,公共点电压只有1V左右

取掉PR75 在后级公共点直接上19V 结果PU8 的BQ24725A 直接冒烟了, 得知这个芯片是充放电芯片和隔离保护芯片一体,先不说其他,先订了BQ25A芯片和6704 6414 的管子备用

,过了几天到货, 直接换了BQ25A ,

为了保险起见,听说 这两个mos 也容易坏, 一并换掉,

上电后 待机马上0.003,OK  触发 ok  跑电流 亮机,

网友A:
秒杀的节奏。 这样的MOS管还需要买呀?料板上都有的啊。。

网友:
也是修好了,料板可以多备点

网友:
管子也要买啊。。。料板不是打吧?

网友:
楼主好像打错了,是PQ6和  PQ14

网友:
还是可以的,这种好修点,先给楼主顶起来

网友:
比较常见的管子 在一般的料板上都有的 多备点直接拆就是

网友B:
这里故障bq25a应该是个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送钱的机器  一般都能很快解决

网友:
这芯片里面带升压,容易坏。

网友:
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不错 只是管子不用买的

网友:
MOS管也要买吗,哥们料板没有

网友:
保护隔离相对会好修哈。。。

网友:
宁可错杀 也不能放过  收米了

网友:
楼主维修是很谨慎的。。。修好就行了,顶起

网友:
故障定位很速度

网友:
楼主用了烧机法秒杀了~~

网友:
搞定了呀,很好。钱到手了哦

网友:
这叫秒烧就好吧楼主有神功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有时候这种小问题不注意,很难修好

网友:
短路引起的

网友:
料板可以多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的节奏。 这样的MOS管还需要买呀?料板上都有的啊。。

你是否可以列出 可以代换的型号,方便我们以后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故障bq25a应该是个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充放电和隔离保护电路混合芯片

网友:
我想说的是。楼主,你买的这二个MOS 管能代用吗,还有,这种机器,我们也有修到,,故障和你一模一样,把PQ4 用普通的 增强型N 管替换掉,就行了,用一模一样的管子换它,不行的,可能后极有问题的,,楼主那机器可能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