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面芯片

楼主(2015-11-20):
麻烦哪位大大告诉我下黄色方框中的是什么芯片 谢谢

网友:
看着就是场管

网友:
不是芯片而是普通的mos管。

网友:
拿下来用表量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mos管

网友:
是场管啊,百度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明显mos管 楼主是外行 还是新手

网友:
三个脚都是通的 开始怀疑是坏的 可主板上好几个都是这样的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N沟道的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N沟道的场管

3个脚都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