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主板LA-8251P

楼主(2015-11-20):
无法启动,电源适配器插到主板上电源显示灯就会熄灭,应该是短路保护。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请问大神应该是哪些原件有问题。(附在网上找到的主板图纸

网友:
楼主没什么理论的话  建议送修  否则越搞越糟

网友:
这根本不知道你故障是什么  主板有很多种原因会导致   建议你去翻帖子

网友A:
这种大短路应该不用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短路应该不用图纸吧

那大神能告诉怎么排查出来故障元件吗?

网友B:
这问题问的等于告诉医生我肚子疼,说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送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问的等于告诉医生我肚子疼,说怎么回事

你这比喻的很恰当,神回复。建议楼主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

网友:
现在是完全没法启动,用万用表测试很多电容对地都是短路的,所以很难排查到底是哪个坏了。一个一个拆不太现实。听说用恒流电源通电能够比较快的排查出故障元件,各位大神知道应该将恒流电源的电流设置在多少最合适吗?

网友:
送修都是叫你直接换板子,没有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比喻的很恰当,神回复。建议楼主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

现在是完全没法启动,用万用表测试很多电容对地都是短路的,所以很难排查到底是哪个坏了。一个一个拆不太现实。听说用恒流电源通电能够比较快的排查出故障元件,各位大神知道应该将恒流电源的电流设置在多少最合适吗?

网友:
开始的时候你给的内容很少,看了你的回复,我相信没有同行会砸自己饭碗的。不过可以告诉你,这问题不用换板,去送修吧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吗?如果不是请找专业的人员维修吧,这个你整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完全没法启动,用万用表测试很多电容对地都是短路的,所以很难排查到底是哪个坏了。一个一个拆不太 ...

设置到3V烧鸡吧

网友:
电源适配器插上去短路保护的原因在论坛里找到了,但是现在打开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并且有嘟嘟的报警声。
用万用表测试主板上还有很多电容是对地短路状态。现在改如何排查呀!

网友:
现在知道与PC800和PC809那一路对地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