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1920 1930 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5-11-20):
开关变压器下面的电容爆掉,电源管理芯片是ICE2QR0665,边上还有个IN4756A 的二极管短路。

两颗电源管理芯片1-2脚都短路,不知道是否正常。

换上电容,电源管理芯片,IN4756A 后。    电源管理芯片炸掉。  求检修思路

网友A:
  经验来看。。

   测 保险  测整流桥  测8脚mos管

网友B:
上灯泡测试短路先吧

网友:
炸 电源管理芯片,说明一次电源电路中还有元器件损坏的,详细检修一次电元电路的每个元器件

网友C:
后面还有短路,先排除了在修

网友:
外接电灯维修,怕二次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灯泡测试短路先吧

你好,请问灯泡接哪里呢。   如果电源初级电路有故障,整流桥后面输出是300V直流。   电源次级还没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面还有短路,先排除了在修

后面的哪里短路没有思路了,开关变压器又不容易坏。  搞不清楚哪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来看。。

   测 保险  测整流桥  测8脚mos管

你好,保险管炸了。   整流桥测过来没问题。   8 脚MOS管不知如何检测,装上就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的哪里短路没有思路了,开关变压器又不容易坏。  搞不清楚哪有问题了。

开关管,二级管,电容,还有驱动板,高压板看有没短路啊

网友:
楼主,不行就买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灯泡接哪里呢。   如果电源初级电路有故障,整流桥后面输出是300V直流。   电源次级还没工作

引用  迅维网里面的  资料

将保险丝拆下,灯泡上两个触点引两根线出来分别接到电源板上充当保险丝,如果短路灯泡常亮,应马上拔掉电源防止烧毁负载元件,灯泡并不能防爆,如果短路严重可以防止跳闸,最好选择65-95W的灯泡,不管负载怎样短路,短路负载部分只有65W-95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迅维网里面的  资料

将保险丝拆下,灯泡上两个触点引两根线出来分别接到电源板上充当保险丝,如 ...

多谢指教,真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