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楼主(2015-11-20):
富士康G41mxe   一开始查到没有时钟复位最后追到 cpu供电芯片en没有最后追到vttoutright没有。两个板子都这样急救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富士康G41MXE g41m05 YM.pdf

网友A:
没有CPU供电 你就找 复位 时钟 这个也不太实际哦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桥。总线……之后才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CPU供电 你就找 复位 时钟 这个也不太实际哦

检测卡时钟灯亮一开始以为有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出来……桥。总线……之后才是CPU

内存桥供电都有了就是vTTOUTRIGHT是CPU产生的这个供电没有就是不知道是谁开启的上面有图纸邦帮我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桥供电都有了就是vTTOUTRIGHT是CPU产生的这个供电没有就是不知道是谁开启的上面有图纸邦帮我分析下感 ...

CPU供电之前。。。先要产生总线供电,然后CPU把总线供电转换为VTT_OUT_R和_L,经过三极管产生vttpwrgd给CPU供电芯片的EN来开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之前。。。先要产生总线供电,然后CPU把总线供电转换为VTT_OUT_R和_L,经过三极管产生vttpw ...

修好了总线供电没有了换个场馆解决

网友:
VTTOUT_L一般是CPU发出的 压下CPU座试试

网友:
桥,总线供电查了么

网友:
修好了总线供电场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