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有一个宏基AW2016V显示器屏坏了的怎么改成一直常背光灯

楼主(2015-11-20):
有一个宏基AW2016V显示器屏坏了的怎么改成一直常背光灯。屏坏了,怎么让背光LCD带常亮。用来做广告牌。好像电源板,跳一根线就可以了。要跳那么根线呢。
来大师,教一下吧。上传的板的图片。要怎么跳,高手来下。

网友A:
5v接到开启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接到开启上就好了

谢了,我试试

网友B:
简单啊,把高压板底on/off信号接5v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把高压板底on/off信号接5v就可以了

这样接吗,现在直接不亮了。没接线前是白屏然后过一会就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吗,现在直接不亮了。没接线前是白屏然后过一会就黑的,

http://a2.qpic.cn/psb?/V13xSmph0uf1V8/.vdYY444Jg53t6*t*h8l9ljHgT3z91DZiyvwxxgxdro!/b/dF0BAAAAAAAA&bo=BQKrAgAAAAAFB4o!&rf=viewer_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吗,现在直接不亮了。没接线前是白屏然后过一会就黑的,

图片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吗,现在直接不亮了。没接线前是白屏然后过一会就黑的,

这个板是不是低电压开启的?你可以亮的时候查开启的电压

网友:
这个论坛,回复连个图都不准上,图片上到空间,又不支持,好坑的论坛。

网友:
我们的广告牌好像是直接改了个高压,用适配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把高压板底on/off信号接5v就可以了

支持一下,说得对.....

网友:
极少数板子,需要把adj脚接上去才亮灯管,楼主给adj脚也接个5V试试。

网友:
你该不会on都不会找吧

网友:
ACER的显示器需要ONOFF和ADJ同时接高电平才会常亮。

网友:
直接接5V应该可以吧

网友:
直接强接一个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