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19寸宽屏L193 Wide上电红绿蓝黄白自检

楼主(2015-11-20):
联想19寸宽屏L193 Wide上电红绿蓝黄白自检,驱动板型号:715G1697-1-2,这种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
是没有检测到信号吧

网友:
如果有24清空一下看

网友:
打接口行场对地阻值

网友:
程序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
无非是程序或屏线

网友:
通用,驱动板,试一下,,试一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找到信号的来源

网友:
测下灯管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接上信号线就好了

网友:
屏线重插下,就可以了,好多屏线松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把程序重新刷一下

网友:
信号出问题

网友:
这个是工厂自检模式,你接型号试一试,也许就好 了!上次我刷了一个程序,就是这杨,接信号就自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接上信号线就好了

要是这样能 解决 故障 还来发什么帖 啊!

网友:
应该是没有检测到完整的LVDS信号,重点查信号通道

网友:
信号板坏了,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