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旧显示器改LED广告屏,线怎么接,详细看我说的。求解决

楼主(2015-11-20):
电源板已把5V改好了,但屏就是不亮。

然后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原装电源板,还是不亮

把屏插到组装那种一体板上,用高压条,能点亮。

是不是这条线的问题。下图,左边为原装线,右边为高压用的线。如果把高压用的线,改成原装线,怎么改。

求高手解决,我就是一个小白,店里的广告突然不亮了,急求

网友:
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图挂了,看不到

网友:
图片链接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