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联想主板的USB无电通病的分析

楼主(2015-11-20):
CIP67M主板,V星代工,联想I3品牌机锋行K330,前置后置全部USB失效,无供电,有时开机会有,持续时间不长。进入系统插入U盘会提示USB过流浪涌。

经过度娘查找:该故障属于V星使用USB专用八脚集成电路UP7536AMA8而出现的通病。很多机器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出现故障时4脚USB EN电平为低电平,此信号由LPC SUPER I/O  NCT 6776F芯片第50脚输出EN信号,通过R573隔离,R915,R914分压后提供UP7536AMA8使能信号

LPC SUPER I/O  NCT 6776F芯片由新唐科技(华邦电子分离的公司)生产,该芯片具体那根引脚检查USB过流?虽有芯片图,但不知道分析,请高手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530-1-1.html

网友:
拆了1-8脚连上就行了

网友:
遇到过一块V星给联想代工的FM1的主板也是usb时好时坏,论坛找不到资料,最后还是没解决

网友:
一般拆掉1脚和8脚直连

网友:
拆下直连的办法就是取消了所有的保护,本来八脚集成电路芯片UP7536可以防止过电流

一共用了5只全部拆了?然后直连?是不是搞个保险丝电阻?

网友:
如果断开LPC SUPER I/O  NCT 6776F芯片的50脚,单靠R915,R914分压的话,是不是能开启5块八脚集成电路的USB供电?

网友:
嗯是地,V星地usb旁边是爱配个八脚芯片,喜欢坏,此芯片都受控于io

网友:
五块八脚集成块都坏了?应该不会啊,是IO芯片NTC 6676F的50脚一直输出低电平信号,

USB EN 未能提供高电平,所以小八脚集成块不能输出电压?

网友:
一般都是这个7536问题,可以直接更换后再试

网友:
UPC7536一共5片,我换那一片呢?还是全部更换?现在4脚全部为低电平,是不是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
UP7536AMA8一共6片,台湾UPI出品稳压IC,是不是全部拆了看?

网友:
力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UP7536AMA8    4脚3.3V   当前检测为0.4V,故障状态中

网友:
4脚对3脚电阻值为800欧姆,然后缓慢增加,应该是没有短路,芯片内部会不会短路?

网友:
大神们来点理论,不然不明白

网友:
4脚来自IO芯片NTC 6676F的50脚,但该脚一直输出低电平信号,如果输出高电平3.3V的话

就有了USB MODE   EN信号,是不是IO芯片NTC 6676F检测到USB电路的故障?

比如过流?

所以不肯输出高电平?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78脚用锡搞一起,然后用一个0欧电阻把1和78连接起来,,非常稳定。

网友:
嗯,我也是想这么搞的,

就是想提高一点技术水平,

不能老是一坨焊锡、一根飞线、一个0欧电阻了事

学习原理,研究技术才会有提高,是吧!

网友:
直接拉个5v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