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的WIN7登陆密码忘记了,怎么越狱登陆密码,急!!!!

楼主(2015-11-20):
求助呀,苹果机器装了WIN7系统(只是单系统没有苹果系统),登陆密码忘记了,怎么越狱呀?
1.用U盘启动PE来越狱可以吗?(苹果一般支持什么样的PE)
2.用光驱的安装盘可以越狱吗(自已做的引导盘)

网友:
可以啊,和普通系统越狱密码一样地

网友:
一样的 没区别

网友:
都可以,只要是win7系统都可以!不要问,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装了WIN7系统还什么越什么呀

网友:
这问题跟一班机子一样处理,pe

网友:
补充下,是越狱登陆密码,是苹果笔记本装WIN7的登陆密码。

网友:
不清楚呢

网友:
还不是跟其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