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屏坏了更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21):
联想 Thinkpad sl400 屏坏了,原装是ltn141at10的lcd屏,买了一块也是sl400的整个屏幕,拆开型号是ltn141at12,led屏,整个显示器(包括高压版等)更换上去后,屏幕是暗的,请教各位大大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看看开启信号,高压

网友:
    你测一下灯管   看看灯管是不是好的如果灯管是好的可以做一个高压板上去就应该好了

网友:
怎么不买个一模一样的换上去呢

网友B:
信号测了没 ?背光开启

网友C:
少个信号,,你换的屏不对, ,把中间的那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暗屏  成像系统已工作   背光无工作  修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个信号,,你换的屏不对, ,把中间的那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连起来就可以了,

我测试了下,确实信号线没有电压,但是接我自己的屏有,也是什么原因?再者,信号线与亮度调节线连起来,系统亮度调节的时候会不会对背光有影响?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开启信号,高压

高压没问题,测试过买的屏是好的,奇怪的是开启信号线用我自己的屏有电压,用买的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测了没 ?背光开启

测试过信号线没电压,换上自己的屏有电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暗屏吗  背光供电  一般是升压电路有问题